[STC单片机] STC直接USB下载问题,求大神帮忙

楼主(2018-09-23):
8A单片机
选择用USB直接下载
但是硬件都没有问题(虽然简单。但是不放心仔细对比检查很多次)
插入usb后供电正常
电脑指示系统遇到不能识别的设备。
驱动程序是以前自动安装的(显示的不是STC-USB)
显示的是一个(忘记了,反正就不是官网上说的STCUSB的驱动)
卸载驱动,插上系统板又自动装这个驱动。
手动安装提示没有比这个程序再新的程序
蒙了,不知如何解决了。改为了TTL
请各位大神赐教一二

楼主:
总是这个软件

网友A:
新的 x64 系统, usb 串口线都识别为 usb composite 设备,  这是可以的.
再看看你的连接, 通信中可以捕捉一下信号确认

网友B:
http://usb.stcisp.com  <STC15W4K系列单片机的P3.0/P3.1直接接USB的D-/D+的ISP下载及实际体验>
不知有否帮到你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