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关三极管加速电容的分析

楼主(2018-09-23):
1、由于电荷存储效应,晶体管BE之间有一接电容,与Rb构成RC电路,时间常数较大影响了晶体管的导通和截至速度(即开关速度)。

2、加速电容作用。

(1) 控制脉冲低电平时,电路达到稳态时,晶体管截至,电容两端电压为零。

(2) 控制脉冲高电平到来时,由于电容电压不能突变,电容需继续保持零,这样,晶体管基极B电压突变到高电平,使晶体管迅速导通;电容被充电到脉冲电平电压;进入到稳态,电容电压为脉冲电平电压。

(3) 此后,当控制脉冲低电平到来时,由于电容电压不能突变,需继续保持脉冲电平电压,因此,基极电压从零(实际为be压降)跳变到负的脉冲电平电压,时得晶体管迅速从饱和状态转到截至状态;此后,电容通过R放电,达到稳态时,两端电压为零。

(4)然后,重复以上过程。

典型的加速电容电路   T491D475M050AT 图2所示是脉冲放大器(一种放大脉冲信号的放大器)中的加速电容电路。

电路中的VT1是三极管,是脉冲放大管,Cl并联在Rl上,Cl是加速电容。Cl的作用是加快VT1导通和截止的转换速度,所以称为加速电容。

电路中的三极管VT1工作在开关状态下(相当于一个开关),Ui为加到三极管VT1基极的输入信号电压,是一个矩形脉冲信号。当U为高电平时,三极管VT1饱和导通;当Ui为低电平时,三极管VT1截止。

加速电容Cl与三极管VT1输入电阻Ri构成如图3(a)所示的等效电路。

(1)加速导通过程。当输入信号电压Ui从OV跳变到高电平时,由于电容Cl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,加到VT1基极的电压为一个尖顶脉冲,其电压幅值最大,如图3 (b)所示。这一尖顶脉冲加到VT1基极,使VT1基极电流迅速从OA增大到很大,这样VT1迅速从截止状态进入饱和状态,加速了VT1的饱和导通,即缩短了VT1饱和导通时间(三极管从截止进入饱和所需要的时间)。

(2)维持导通过程。在t0之后,对Cl的充电很快结束,这时输入信号电压Ui加到VT1基极的电压比较小,维持VT1的饱和导通状态。

(3)加速截止过程;当输入信号电压U从高电平突然跳变到OV时,如图3(b)所示的tl时刻,由于Cl上原先充到的电压极性为左正右负,加到VT1基极的电压为负尖顶脉冲。由于加到VT1基极的电压为负,加快了VT1从基区抽出电荷的过程,VT1以更快的速度从饱和转换到截止状态,即缩短了VT1向截止转换的时间。
由于接入电容Cl,VT1以更快的速度进入饱和状态,同样也是以更快的速度进入截止状态,可见电容Cl具有加速VT1工作状转换的作用,所以将Cl称为加速电容。

这种加速电容电路主要出现在电子开关电路(用三极管作为开关的电路)或脉冲放大器电路中,音频放大器不用这种电路。
<学更多专业知识,到张飞实战电子!>

网友A:
这种类型的科普,只适合业余电工,或者是所谓的“实战派”!

第一步,需要给出研究此种情形下的三极管模型!没有模型,图中那个三极管符号是个黑匣子,看了分析只会更加蒙圈!因为他满脑子都是IC=β*IB,以及混合pi模型,据此难以理解communication电容的作用!

第二步,给出加速电容选取的理论依据。
第三步,理论是理论,辅助理解而已,所以接着要给出加速电容值的大致范围或者是量级,然后再通过测试确定实际值的方法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类型的科普,只适合业余电工,或者是所谓的“实战派”!

第一步,需要给出研究此种情形下的三极管模型 ...

错了,实战派的工程师,解决问题的思维和教授分析问题的思维差不多的。
工程师也需要理论指导,更需要实际对比的测试结果。

这些科普**,明显不是工程师写的,也许是抄的,或者根据别人的理论,自己想象的。
这些科普**,和论文的最大区别,是没有实验结果验证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错了,实战派的工程师,解决问题的思维和教授分析问题的思维差不多的。
工程师也需要理论指导,更需要实 ...

明显是小鬼子书上的!

老美的书,比鬼子的详细多了,但这个优点,对于普通读者来说,反而是个缺点了,说多了显的不“简洁”!

网友C:
都是大师,现在太多的东西都是你拿来说我拿来说,太多一样的东西了,根本没有自己的思考。

网友D:
-怎么取值也没有讲啊?copy的也是一搜索就出来的内容,感觉这个营销号也就是收集网络上技术人员总结心得,很多还不一定正确,根本没有什么系统阐述嘛。唉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