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半双工RS485传输方式如何下载程序

楼主(2018-09-24):
STM32可以用串口直接下载程序到ROM中比较方便,只要在PC上加一个RS232转TTL的转换器就可以了,上位机软件由官方提供.
但是串口的连接距离比较短.我想问一下如果把UART1转为半双工的RS485的传输方式(两根线),PC端有RS232转RS485的控制器,这样如何下载程序?
此时的应该只是半双工和全双工的区别,官方的上位机软件不支持半双工模式,我想问一下有没有类似的哪位大侠写的上位机软件能支持这样的ISP烧录方式?

网友A:
这个是可以实现的,之前见过的ISP就是用485升级的

网友B:
是IAP不是ISP

网友C:
这种软件基本都是一问一答的方式,所以485没问题

网友D:
加个rs485转ttl

网友E:
确实是ISP,只是通讯方式用半双工485而已

网友F:
其实只要做上位机软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