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2能够实现三路同时采样吗

楼主(2018-09-24):
不知道这片子能否实现三路同时采样,循环采样的时间不严格同步,

不然的话就需要三路外置AD来实现同时采样,成本就增加了。

网友A:
不能,单片机采样都是分时复用的

网友B:
这个类似电视的逐行扫描功能  不能同时进行的

网友C:
一次只能采一个通道的吗,我刚好也有三路信号要采集,直接连上不行吗?

网友D:
不行,不管你咋搞,单片机都避免不了分时分用问题

网友E:
可以序列采样的。不知道楼主说的同时能容忍多大时间的间隔

网友F:
能够实现的。

网友G:
外部的ADC吧。

网友H:
这个不能实现。

网友I:
最多两路的ADC转换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A:
不能,单片机采样都是分时复用的

两路独立的ADC

网友K:
楼主要实现什么功能呢

网友L:
采样速度有什么要求

网友M:
不能实现。

网友N:
引用 网友A:
不能,单片机采样都是分时复用的

这个也是有独立的。

网友O:
这个同时肯定不行的。

网友L:
ADC芯片也不是很贵的。

网友F:
顺序转换就可以的。

网友K:
这个间隔不是很大的。

网友G:
外部的ADC精度非常高的。

网友J:
建议外部的ADC。

网友H:
都是顺序转换。

网友I:
外部的AD可以实现。

网友O:
FPGA可以实现并行采样。

网友N:
同时采样实现不了。

网友M:
只能使用其他的独立芯片。

网友P:
不能实现的。

网友Q:
循环采样吗?

网友R:
三个外部的电路吗

网友S:
引用 网友A:
不能,单片机采样都是分时复用的

这个是内部的ADC吗?

网友T:
引用 网友C:
一次只能采一个通道的吗,我刚好也有三路信号要采集,直接连上不行吗?

只能采样一个。

网友U:
使用FPGA吧

网友V:
其他 的要求呢?

网友W:
MSP432实现不来。

网友X:
引用 网友A:
不能,单片机采样都是分时复用的

可以两路同时使用的。

网友Y:
三路同时采样不行。

网友R:
比较精准的ADC芯片吗?

网友P:
这个需要时间差的。

网友Q:
循环采样可以实现的。

网友T:
引用 网友C:
一次只能采一个通道的吗,我刚好也有三路信号要采集,直接连上不行吗?

速度跟不上吧

网友Y:
三路外置AD能够实现。

网友U:
单片机实现不了的。

网友X:
单片机采样也是需要时间的。

网友V:
换个多核的处理器吧

网友W:
MSP432是两路独立的ADC吧

网友S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类似电视的逐行扫描功能  不能同时进行的

逐行扫描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