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 CMOS电源模块问题

楼主(2018-09-24):
CMOS电源模块,为什么需要自带一个3.6V的电池?
某品牌冗余电源模块,其冗余机制是采用CMOS来分配主备电源,但其带有一个3.6V的电池,官方说明说该电池是为CMOS的存储提供能量。
在此,我想了解一下,CMOS的存储需要电源一直保持着?假如这个3.6V的电池失效了,那么,这个CMOS的存储是否失效?失效之后如何恢复?

网友A:
虽然是固化的,但是有一些参数的更改可能会变动,,所以需要电池来维持供电

网友B:
这个电路当中恐怕含有单片机这类的元件,电池失效之前会有提醒的

网友C:
估计就和电脑的电池功能差不多,,失效了可能有些参数就不准确了,,比如说时间,,但是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

网友D:
问题的关键就是,CMOS为什么需要供电来保持?他不是固化的么?

网友E:
这个问题, 得看这个 模块采用的什么数据存储方案.
如果是 ROM 类的, 如 FLASH, EEPROM 等, 电池就不是必须的
但如果是 RAM 型, 那就是必要的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