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STM8如何跳出双层循环,加密程序等问题

楼主(2018-09-24):
问题1:有什么更好的方案跳出双重循环,例如在for循环里面有个while循环等待某个位变化,但是怕被干扰了死在while循环里于是在while循环里计数:

方案1: 用goto  while(判断){  if(i++>30000)   goto xxx}   感觉非常方便,但老师和一些书籍都说的最好不要用goto

方案2: while(判断){  if(i++>30000)   {i1=1; break;}  }

             if(i1==1)    break;   //(在这跳出for循环)

请教各位还有什么方法跳出双层循环。

问题2:直接跳入函数好还是,打开函数入口好?

例如按键扫描程序,在获取键值后是直接进入 KEY_Deal()  //假设这个是按键处理程序

方案2:  if(SWITCH==0;)   return;               //这是主程序扫描程序之一,获取键值后赋值SWITCH,打开按键处理入口,让单片机扫过去处理键值,然后下一句是
             KEY_Deal();
我的理解是方案2能减少堆栈,并且在较为简单的主程序里不会影响处理按键速度。

问题3: 包含过多.h文件会增加代码长度吗?

我现在是用教程的方法,包含一个例如叫global.h文件,在这个文件里包含工程用到的所有的.h文件,然后所有的.c文件只需包含这个global.h就够了,我看了别人的程序是每个.c文件里包含用到的.h文件,用global.h方案会增加代码长度吗,还是会出现其他问题?感觉十分方便。

问题4: 我想先在第一次上电时检查FLASH的某些位置(如0x8555之类任意的)数据是否是自己赋值,然后在程序在第一次上电时往这些flash位置写入多个数据,这么做是想防止复制烧录文件,这种方法可行吗?对程序加密不是很懂,望指教。

目前在学习方向是精通C和了解各种电子元器件和电路,下一步方向跑嵌入式系统,学习ARM机和Linux系统。想法有什么不对请前辈指教下

网友A:
第一个可以在while的循环判断里再加一个对i的判断,超过一定值等式值为零,while就不循环了。用global.h好处是需要对外部文件开放的变量和函数只需要在一个地方声明,修改方便。缺点是编译时编译预处理器需要展开多个头文件,花的时间估计会长些,这是我的推测,没实际对比测试。我是倾向用global.h方式的。

网友B:
goto不是不要用,而是不要随便用,要谨慎用

网友C:
程序结构只有:顺序结构、选择结构、循环结构,以及这三种结构的嵌套你随便用goto没有问题。

网友D:
通常不轻易用goto就是goto容易破坏这三种结构及其嵌套

网友E:
双重循环的跳出,用break,当然只能递跳,如果想直接跳出,完全可以用goto,只要你不破坏程序的结构。最好不要用,不等于不能用。

网友F:
直接跳入函数,这可是不规范的操作,因为函数在RET命令时出栈,如果你都没入栈,出栈是不是要出错?

网友G:
包含过多的.h,这完全取决于你.h文件的质量,如果.h文件写得差,是会增加长度的,例如定义了全局常量,甚至还会出错,例如重复链接.h文件,但是如果写得好,是不会增加得,因为.h文件只是为编译文件提供一个指导

网友H:
可否用指针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