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8335的ad采样并如何使用pwm波输出

楼主(2018-09-24):
正在学习28335,最近正在做一个用AD去采集模拟量,并用pwm输出波形,
我想请问一下,adc模块和pwm模块这两个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,是通过AdcRegs.ADCTRL2.bit.SOC_SEQ1 = 0x1;        还是通过AdcRegs.ADCTRL2.bit.EPWM_SOCA_SEQ1=1;来实现。又或者有其它方法请各位大神们给支支招

网友A:
PWM输出一个固定频率的信号,假设50HZ,AD采到0V,输出占空比为0的PWM信号,AD采到5V输出100%占空比的信号,具体做法就是根据AD采回来的数值,赋值给PWM输出的分子部分,接收端用定时器测量接收到的PWM信号的高电平时间。

网友B:
目前就是单个的adc模块和单个的pwm模块可以考虑明白,但当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发现不知道怎么把两者联系起来。
就比如说我ad采一个1.5V的电压,然后通过pwm输出一个波形,就不知道如何实现。

网友C:
TI的例程有类似的代码,你可以去TI官网看看

网友D:
或者其他做28335开发板的厂商给的也有AD采样的例程

网友E:
这个PWM是用来控制东西吗?还是只是作为输出?

网友F:
之前看过,但是我试过一下,发现ad采集的数据跟pwm输出的波形关系不大

给你看一下那个代码:
void ADC_init(void)
{
    InitAdc();

    AdcRegs.ADCTRL1.bit.ACQ_PS    = 0xf;             // Acquisition window size
        AdcRegs.ADCTRL1.bit.CPS      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ADC预分频
        AdcRegs.ADCTRL3.bit.ADCCLKPS  = 3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ADCCLK=25MHz
    AdcRegs.ADCTRL1.bit.SEQ_CASC  = 1;           // cascaded sequencer operation
    AdcRegs.ADCTRL1.bit.CONT_RUN  = 1;           // Continue-Run mode
        AdcRegs.ADCTRL3.bit.SMODE_SEL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顺序采样
//        AdcRegs.ADCOFFTRIM.bit.OFFSET_TRIM = 120;
        AdcRegs.ADCMAXCONV.all        = 0x0005;      // 6 channels of AD convertion in SEQ

    AdcRegs.ADCCHSELSEQ1.bit.CONV00 = 0x00;
    AdcRegs.ADCCHSELSEQ1.bit.CONV01 = 0x01;
    AdcRegs.ADCCHSELSEQ1.bit.CONV02 = 0x02;
    AdcRegs.ADCCHSELSEQ1.bit.CONV03 = 0x03;
    AdcRegs.ADCCHSELSEQ2.bit.CONV04 = 0x04;
    AdcRegs.ADCCHSELSEQ2.bit.CONV05 = 0x05;

           AdcRegs.ADCTRL2.bit.SOC_SEQ1 = 0x1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软件强制触发转换
}

网友G:
ad采集的数值跟pwm波输出的频率跟电压都没关系啊

网友H:
我最近也在搞怎样采集,用PWM发出来,不知道怎么弄,能给些参考吗

网友I:
这个就是占空比吗

网友J:
楼主要怎么控制的呢

网友K:
对应的转换就行

网友K:
模拟量转换位数字变量,然后转换pwm

网友L:
没有看懂楼主实现的是什么功能

网友:
PWM信号怎么实现的

网友M:
AdcRegs.ADCTRL2.bit.SOC_SEQ1 = 0x1;        还是通过AdcRegs.ADCTRL2.bit.EPWM_SOCA_SEQ1=1;是什么意思

网友N:
采集模拟量?

网友O:
模拟量信号是什么

网友P:
楼主要PWM波形是什么?

网友Q:
看不懂楼主的含义是什么了

网友M:
是脉冲识别吗?

网友I:
线性关联上一个变量就可以实现了。

网友:
模块有什么要求呢

网友J:
模拟量输入吗?

网友L:
变量的采样有什么区别呢

网友K:
你要实现的是什么转换关系呢

网友Q:
这样的采样和控制方式都没有说明白。

网友P:
你要实现的占空比一样吗?

网友O:
模拟量怎么控制PWM呢?

网友N:
是ADC转换的模拟量?

网友R:
引用 网友Q:
看不懂楼主的含义是什么了

我也有和楼主类似的疑惑,大概意思就是,跟句AD采样的信号进行PWM调节,举例来说,进行对一个电压电流双闭环系统进行控制,根据AD采集来的电压电流信号,产生控制输出的PWM信号,中间程序该怎么实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