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 求推荐PWM控制mos管给电容存放电电路

楼主(2018-09-24):
求一个PWM控制mos管给电容存放电电路

网友A:
用NE555电路试试看吧

网友B:
有原理图没有

网友C:
对充电 放电有什么要求与限制,最好说详细点

网友D:
24V电池给电容存电,充电速度越快越好,对于放电,就是可以调节他的放电速度

网友E:
充电越快越好的可以直接充电,这是不可控制的;与电池之间加MOS管,可以控制充与不充。

网友F:
放电可调节,那就要电流检测、控制电路,用三极管和MOS管都行

网友G:
根据放电电流大小,可以加电阻限流,也可以不用。

网友H:
这个楼主可以上网上搜一下,应该很多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