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请前辈帮着分析一下这个运放电路

楼主(2018-09-24):
我对这个电路有点看不懂了,请前辈详细分析一下接收二极管部分的小信号放大电路。

Q1Q2并没有设置配置电压,应该不是工作于线性放大。

网友A:
就是最简单的I-V转换。
P1.5是控制ON/OFF

网友A:
可能功耗限制非常严格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是最简单的I-V转换。
P1.5是控制ON/OFF

虚短,运放的U+=U-   那这个接收二极管还有什么意义呢  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虚短,运放的U+=U-   那这个接收二极管还有什么意义呢  ?

如果没有这个二极管,运放输出端电位总是等于同相输入端电位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虚短,运放的U+=U-   那这个接收二极管还有什么意义呢  ?

有了这个二极管,运放“虚短”仍然成立,但“虚断”不复成立。

网友B:
“为何虛断在此不成立,愿闻其详。”

“光电接收二极管受光时会发电呀!”
有电流通过,自然“虚断”不成立。

网友C:
看样子有点像烟感的电路。
GPIO直接供电,每隔几秒钟GPIO输出高电平检测一次。

网友C:
另外“虚断”的概念,是指流入运放同相端或者反相端的电流极小,像断开了一样。
不论是闭环负反馈还是开环应用系统,运放的IB都是极小的,所以虚断概念是恒定存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了这个二极管,运放“虚短”仍然成立,但“虚断”不复成立。

谢谢老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另外“虚断”的概念,是指流入运放同相端或者反相端的电流极小,像断开了一样。
不论是闭环负反馈还是开环 ...

运放正反相端   U+=U- 的情况下,这个接收二极管还怎么起作用,我一直分析不出来。

接收二极管的电流和流过R5的电流是什么关系呢,一样吗?

下面是根据我自己想得  做的,是这样吗?

网友D:
两虚分析法是有前提条件的,非线性放大电路不适用。

网友E:
接收二极管是一个电流源,不能当作二极管来分析。

网友F:
能够用MPC的IO口作为“电源”。

谢谢大家!

不是太有“想象力”。

就是太不负责任了。

显然,那个运放使用的就是LM358。

2个三极管显然就是提供一个恒流的电流偏置给D1。

对于运放来说,显然负反馈关系成立,所以“虚短”和“虚断”都成立。

输出电压的计算,一目了然,就是Vcc/(15+5.1)*5.1+Id2*2.2M。

平时Id2=0。

当有光线的时候,D2出现电流。

输出电压与这个D2的感应电流成正比。

至于D2的这种接法,通常所谓线性光藕都是这么做的。

在稳定状态,可以保证D2的电压为运放的Vos失调电压。

很可能,对于线性光藕来说,只有在2端电压足够小的时候,线性度足够好。

运放应该使用CMOS型的,因为2.2M远大于5.1k,所以5.1k的电压可以忽略。

再次感谢大家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接收二极管是一个电流源,不能当作二极管来分析。

谢谢,感觉一语点醒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能够用MPC的IO口作为“电源”。

谢谢大家!

谢谢,感觉我有些理解了。

网友C:
用GPIO作运放的电源,在烟感产品上普遍应用!
运放的耗电也就是几个mA,这里要求并不高,普通GPIO完全可以胜任

网友D:
发送方是非线性的信号,接收方变成线性的,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光耦?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能够用MPC的IO口作为“电源”。

谢谢大家!

前辈所说用CMOS的原因是 CMOS运放功耗更小吧. 另外这个放大电路设计,为什么同相输入端不直接接电阻到地呢,为什么还要和光二极管的正极相连呢? 请前辈指点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前辈所说用CMOS的原因是 CMOS运放功耗更小吧. 另外这个放大电路设计,为什么同相输入端不直接接电阻到地呢 ...

因为是I 转V啊,有左边啊,没有左边,单纯讨论运放,那可以不要光电二极管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G:
前辈所说用CMOS的原因是 CMOS运放功耗更小吧. 另外这个放大电路设计,为什么同相输入端不直接接电阻到地呢 ...

接地和接运放正相端(直流电压偏置),不是分别对应光电二极管的两种工作模式么:光电导模式和光伏模式。两者各有优缺点。。。是这样理解吗?请大神指导,谢谢!
还有一个问题,P1.6高电平,使得Q1导通,Q1导通之后,Q2立马导通,Q2导通之后,Q1的基极为低电平,这样Q1不是又截止了吗???总的来说,Q1不是只是瞬间导通???

网友D:
从R1进来的信号小于Vbe1,Q1截止;大于Vbe1,Q1导通D1亮;当R2电压大于Vbe2,Q2导通,而且输入信号电流越大越导通,等效稳压管使Q1电流保持。D2接收到D1信号,产生电流使运放导通,D1无信号则截止。R3/R4是运放电源的分压,提供D2的偏置电压,控制其灵敏度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没有这个二极管,运放输出端电位总是等于同相输入端电位。

d2受光时,U+和U-之间有一个二极管的压降,不算虚短?
d2没受光时,才算虚短吧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J:
d2受光时,U+和U-之间有一个二极管的压降,不算虚短?
d2没受光时,才算虚短吧? ...

d2受光时,U+和U-之间有一个二极管的压降,不算虚短?

受光时“虚短”仍然存在,即运放两输入端之间电压仍然为零。

网友K:
运放虽然正常情况有虚短、虚短说法,那是在线性输入情况下面。
把一个有源器件直接接到运放同相-反相输入端,如果该光电二极管处于完全黑暗情况下,自身没有电流流出,那么我们还可以按照虚短原则,分析出:其实R3、R4分压只决定了静态时候,P1.4脚的电压=R3/R4的分压,这里大概是1/4P1.5电压,R5只是静态直流工作点反馈电阻。
当有光信号传入时候,D2可是有源器件,它能产生电压和电流,直接加入到运放同相=反相端,除非R5完全吸收D2的电流,并把反相输入端拉到同相输入端一个电压,否则运放对该电压基本上就处于开环放大状态。通过P1.4输出。

网友L:
引用 网友F:
能够用MPC的IO口作为“电源”。

谢谢大家!

你应该说:大家不用谢

网友F:
如图所示。

谢谢大家!

再次感谢大家!

网友M:
光生电流模式时,二端不需要电压也能维持电流流出。此电流是由多子获得光能打破势垒,形成。

网友D:
“你吃饭了吗?”答:“我没有睡好。”这叫做答非所问!

网友F:
本大师27L给的图。

谢谢大家!

是给那些真正想了解所谓的“线性光藕”工作原理的人了解的。

本大师深知:无论这些线性光藕的生产厂家,还是教科书,及其受害者们,都无法理解把一个“光电二极管”接在同相和反向端的原理。

本大师相信:在这个世界里,除了这些电路的设计者,就只有本大师懂其中的原理了。

故此,本大师把这些光电二极管的工作原理,分享给有志于了解“线性光藕原理”的人士 。

正常人会明白的。

不明白的永远也不可能明白。

而且,除了本大师,过去没有,现在没有,将来也不会有人向你们解释这个线性光藕的工作原理。

信不信由你!

再次感谢大家!

网友J:
引用 网友M:
光生电流模式时,二端不需要电压也能维持电流流出。此电流是由多子获得光能打破势垒,形成。 ...

这个就是与普通二极管的不同之处吗?
还以为虚短了,d2没有电压,那还有电流出来?

网友J:
引用 网友B:
d2受光时,U+和U-之间有一个二极管的压降,不算虚短?

受光时“虚短”仍然存在,即运放两输入端之间电压 ...

不熟悉光电二极管,和普通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有区别的吧?
还以为虚短了,d2没有电压,那还有电流出来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J:
不熟悉光电二极管,和普通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有区别的吧?
还以为虚短了,d2没有电压,那还有电流出来? ...

你看看4楼king555的评论。

网友D:
Q1Q2电路发送这样的信号,用两虚法分析是负责任的将二姨带到沟。

网友D:
   将接收电路也讲了,以免纠结。
  运放的+端为什么不直接接地?R3/R4提供偏置电压,D2没有受光时,V-≠0,如果+端接地为0,运放就不稳态 。+-端为何用D2连接?D2没有受光时,无论+端电压多少,运放跟随器V-=V+,D2两端没有电位差,没有电流,运放处于截止。当D2受光,运放导通饱和,这个不必多讲。设置R3/R4偏压和反馈电阻R5是为了避免电路深截止和深饱和,提高状态转换的速度,不要看到反馈电阻就想到线性放大,只不过是高增益放大而已。任何运放,从截止到饱和,都要通过放大区,总不能以此就说“两虚”成立,开关电路可以用两虚分析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D:
将接收电路也讲了,以免纠结。
  运放的+端为什么不直接接地?R3/R4提供偏置电压,D2没有受光时,V-≠0 ...

“如果+端接地为0,运放就不稳态”
请教一下这句话何解?

K5:放屁!只会吹牛拍马,在21招摇撞骗。你说无法登录,这么能够只有登录后才能点赞的操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