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 求助12v升24v的DC-DC电路

楼主(2018-09-24):
想做一个12v升24v的DC-DC电路,电流大于等于4a,求大佬给个电路图,顺便推荐一下元器件,说明一下每个元器件的功能,如果可调输出电压要怎么设计,电流加大要换那些元器件等,谢谢大佬

网友A:
采用升压集成电路MC34063接个升压器即可将12v升至24v直流

网友B:
把三极管换成MOS管,电感功率加大,整流二极管用大的,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

网友C:
MC34063是现在常用的升压IC,很好买,价约2元/个

网友D:
这种的吗?可联系Q2813801825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