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
哪款芯片比较适合

楼主(2018-09-24):
最近开发带有8个5*7点阵式数码管的板子,5个74HC595实现列的控制,APM4953实现7行的控制,单片机拟打算用st,请问哪款芯片比较适合,?

网友A:
板子上还有一片E2PROM,此外还要实现485通信?

网友B:
149的应该还行的。

网友C:
c2000的产品可以使用。

网友D:
16 位超低功耗微控制器,2kB 闪存

网友E:
网上有很多的芯片可以选择。

网友F:
好多都能的吧,看看F5438A资源够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