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如何缩短Bulk传输的间隔时间

楼主(2018-09-24):
STM32F4自带的USB接口,使用官方USB库进行Bulk传输,上位机发送一个两字节的数据,然后单片机回复一个字节的响应,这个过程用示波器测得的时间大约2.5ms,如何缩短这个时间呢?目标是要降到1ms之内。USB FS和HS都测试过,效果差不多。
如果使用外加的芯片USB3300,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0.3ms,但现在打算用单片机自带的USB接口,如何提高这个速度呢?

网友A:
别2个字节就回复,多搞点

网友B:
言之有理,你2个字节就安插握手信息

网友C:
楼主问题解决的怎样了,最近也想用USB的高速通信解决控制指令传输问题,楼主试过STM32H743系列的吗,这个会不会传输间隔更快一些?

网友D:
高速肯定快。你usb2.0 hs模式用一般示波器测不了。。。。

fs 1ms一帧,一来一回常规也就2ms。
如果你就2个字节建议用setup包, 一来一回 1ms就搞定了。就是要求你单片机处理速度快。不能nak。
发一个setup读, 把2个字节带进去。。。stm32直接回复结果。

hs 1/8ms一个微帧, bulk 一收一发,如果在nak一次,那1ms也能发3帧,当然hs需要外挂phy芯片,usb3300应该是一个usb2.0 的hs ph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