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28335 SPI通信问题

楼主(2018-09-24):
实验室让F28335通过SPI通信连DA外设,我在看SPI的时候不知道FIFO是一个什么存在呢?不是单单通过SPITXBUF和SPIDAT就能发送数据嘛?

网友A:
FIFO相当于一个仓库,发货前你可以把货物放到仓库里,然后由专人按照先到先发的顺序一个个的发出去。收货时你可以一个一个提取

网友B:
初始化配置好,就开始收发就行了啊

网友C:
FIFO就是一个仓库,先到先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