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430的正弦信号发生器

楼主(2018-09-24):
本系统是通过设计一正弦信号发生器,利用电位器改变振荡频率,使频率在500~2000HZ范围变化,此过程可用内部带有DAC模块的msp430f1611的芯片,通过软件方式实现,也可以用LM386芯片通过纯硬件的方式实现;得到的正弦信号经LM331可实现频率-电压的转换后,输出1~5V的直流电压。

网友A:
这个的增幅是多大呢?

网友B:
现在都有DDS芯片了。

网友C:
不知道精度怎么样

网友D:
LM386芯片有什么作用呢

网友E:
有效果图吗?

网友F:
输出的波动大小多少?

网友G:
频率-电压的转换这个不需要。

网友H:
电位器改变振荡频率?

网友I:
使用正弦表了吗?

网友H:
频率不是软件输出吗?

网友A:
是1Hz位单位吗?

网友G:
直接使用DAC就可以。

网友B:
推荐使用DDS芯片。

网友F:
有多大的波动误差呢?

网友C:
现在高速DAC的速度也很重要的。

网友J:
主要是运算的效率很关键。

网友D:
怎么不使用频率转换呢?

网友E:
纯硬件都包含什么呢?

网友I:
使用sin函数是不是很占用时间呢?

网友K:
一个低频函数信号发生器。

网友L:
详细清晰,简单易懂

网友M:
信号发生器用单片机做主控芯片

网友N:
数字信号发生器

网友O:
可以输出方波信号?

网友P:
信号源或振荡器

网友Q:
各种波形曲线均可以用三角函数方程式来表示

网友R:
如果要求频率不是很高,可以采用PWM方式

网友S:
实现信号发生器的硬件电路呢?

网友T:
推荐DDS芯片

网友M:
频率调节LED显示?

网友O:
可以输出任意波形?

网友K:
采用数字波形合成技术

网友P:
在生产实践和科技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。

网友T:
网上有很多的高精度的控制芯片。

网友Q:
主要是算法方面很重要。

网友S:
件程序来控制单片机吗?

网友R:
无需另外加DA,且输出分辨率可灵活调整。

网友N:
步幅怎么控制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