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分享] 详解转差分电路提升系统动态范围

楼主(2018-09-25):
详解转差分电路提升系统动态范围

  差分信号适合于需要大信噪比、高抗扰度和较低二次谐波失真的电路,例如高性能ADC驱动和高保真度音频信号处理等应用。《模拟对话》曾刊载过一篇相关**——“多功能、低功耗、精密单端差分转换器”1,其中介绍了一种有很大改进的单端转差分电路,它具有很高输入阻抗,最大输入偏置电流为2 nA,最大失调 (RTI) 为60 μV,最大失调漂移为0.7 μV/°C。性能改进是通过在反馈环路中将OP1177与差分增益为1的AD8476级联而实现的.

图1. 改进的单端转差分电路

然而,许多应用需要更大的输出动态范围,例如温度和压力传感器输出的信号调理等。如果还能调节共模,那么该电路将能非常方便地与许多ADC接口,其基准电压决定满量程范围。

图2. 具有改进动态范围的单端转差分电路

将环路内部差分放大器的增益配置为大于1的值,可提高电路的输出动态范围(图2)。

注意:VREF始终增加到OP1177的输出上,从而会限制其输出裕量。多数应用中,VREF(输出共模)设置在电源的中点,以提供最大输出动态范围。环路内部增益大于1的差分放大器,例如2中的ADA4940(增益为2),可降低A1输出电压,降低倍数为A2的差分增益,这样便有助于避免图A1输出饱和。采用±5 V电源时,OP1177的典型输出摆幅为4.1 V,因此,当VREF设置为0时,图2所示电路的差分输出电压摆幅约为±8 V。将A2增益配置为3可进一步改善输出动态范围,实现电路的最大输出摆幅。另一个可用增益为1、2和3的放大器ADA4950,也适合用作A2。

楼主:
详解转差分电路提升系统动态范围

网友A:
我玩了数年的复合运放仿真游戏,在网上却找不到类似模式,很高兴见到楼主上传的资料,现将仿真心得贴出,将电路改一个方式画出,用省却电源的三端运放。
CD运放参数一样,4个电阻相等的差分电路,D运放Vd-=Vd+=Vos,输出Udo=Vos(Re+Rf)/Re=2Vos,与C运放+Vos相抵,则2Vos-Vos=Vos,反向输出Uc=-Vos。就是说,此模式的复合运放差分电路,输出失调电压并没有减少,只是改变了反向,如下节波形图的黑线(运放Vos参数1.3mV)

网友A:
*),如果改用另外一种模式的复合运放差分电路如下。
AB运放参数一样,4个电阻相等,当0输入时,B运放Vb-=Vos,则A运放两个输入端电压相抵消,Ua=0。实际上还有失调残值,增加Rc电阻调小。如波形图的红线,失调电压可以调到小于pV

网友B:
差分电路提升系统动态范围, 很有意思是话题, 只是好些文档并没有说清楚是怎么提升的, 原因或机理.
此外到底提升了多少, 如何设计电路有助更佳的效果?

网友A:
   运放的VosIB以及温漂参数不定,失调电压调0就很难。但是换个思路,用一个范围界定失调电压,搭建的电路远离这个范围,使失调电压的影响低到可以忽略。例如LF111搭建复合运放差分电路,输入为0时,调节R,失调电压低至pV数量级;设VosIosIbs由于温漂等原因,增大100倍,失调电压随之增大到数百pV,传输0.1uV以上的信号有很大裕量,失调电压引起的误差是千分之几。就是说失调电压足够低,其大小以及变动,对传输信号的精度的影响可忽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