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编译出错,不知道怎么解决(新手)

楼主(2018-09-25):
求大侠指点下

怎么解决?

怎么解决?

网友A:
要把头文件的路径添加进去。

楼主:
怎么又出新问题呢?求教

引用 网友A:
要把头文件的路径添加进去。

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桌面

网友A:
找一个该芯片的例程看一下,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哪里的预定义差异。

网友B:
工程配置不对。没有成功的把库和头文件引入。

网友C:
下载个BSP,用里面的工程修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下载个BSP,用里面的工程修改。

下载了,用里面的复制一份就改了个名字,编译提示出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工程配置不对。没有成功的把库和头文件引入。

怎么做可以配置成功呢

楼主:
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桌面

网友B:
你改了名字肯定就不对了,工程配置里面有这个名字,你改了找不到了。

网友D:
去下载野火的教程,HAL版的,里面有介绍怎么用Keil建新工程。

网友E:
简单一句就是,你的工程包里面的文件不全,在哪找到的呢?

网友F:
新唐MCU,自己 新建一个MINI51的项目。就搞定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新唐MCU,自己 新建一个MINI51的项目。就搞定了。

????????????

网友G:
先找一个可以正常编译的工程,然后再一点去修改。开始不要修改太多东西,对比这来。。
后面熟悉了可以随意搞了,自己从0新建工程,自己导入库,添加路径,等等。

除了一些语法问题,其他一般都是配置问题,头文件文件路径,,.c文件是否添加到工程里,文件编码格式,文件类型设置,芯片型号,等等一系列问题。都有可能

楼主:
我怀疑是XP系统不兼容

我怀疑是鼠标品牌不够高档,编译器不认。。。
knk
我怀疑是电压不稳,买个稳压器吧

网友H:
是不是不能有中文的名字啊

网友I:
先找个教程看看怎么新建文件,怎么包含头文件吧。

网友J:
应该是不让改名字的,跟下载游戏的某些插入文件一样,改了就插不进去了。

网友K:
应该是路径错误,直接修改路径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应该是路径错误,直接修改路径即可。

感谢!确实是这里没设置

网友L:
Keil比较恶心,两个地方要设置路径。

网友M:
只要报错跟头文件相关的肯定是头文件没有包含好。

网友N:
路径和头文件目录都要设置

网友O:
头文件包含进去后解决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