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STM32F030C8T6 驱动电机

楼主(2018-09-25):
1. MCU使用STM32F030C8T3
2. 电池4接,1.5V。输入电压6V
3. 电源IC NCP551SN33T1G,输出3.3V
4. 电机驱动IC L9110S,电机需要200~300mA的电流

现象:
1. 当电池是6V输入,经过SS12下降0.3~0.5V , NCP551SN33T1G 输出3.3V
可以正常驱动电机正反转
2. 当电池电压下降到5.5V或者更低,NCP551SN33T1G 仍然输出3.3V。 但是在驱动电机的时候,
发现3.3V的电压出现了跳动(2~3V左右),导致无法正常驱动电机正反转。
3. 在电源输入,3.3V输出增加了220UF的电容也没有效果。

网友A:
可能是电源的供电能力不足吧;
接直流稳压电源或开关电源看看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电源的供电能力不足吧;
接直流稳压电源或开关电源看看;

用数字电源供电是可以,但是我用别人的控制板就可以,所有我想做到跟别人的一样。

网友B:
那需要检查一下电源IC电路是否有问题,瞬间负载电流是否超标。
如果负载电流超标,时间较长,加大电容是没有用的,大电容只能提供瞬间大电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