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PGA] 恒温晶振供电是5V,输出是CMOS,如何接入到FPGA的3.3VBANK中?

楼主(2018-09-25):
恒温晶振供电是5V,输出是CMOS,如何接入到FPGA的3.3VBANK中

网友A:
电阻网络匹配

网友A:
举例    你可以参考LVPECL怎么接入到LVDS等设计

好的·谢谢。

网友B:
晶振频率是多少M的?整个系统对时钟的上升下降沿要求高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晶振频率是多少M的?整个系统对时钟的上升下降沿要求高吗?

10MHz  精度是10ppb,稳定度是0.2ppb(-10~70℃),年老化率在30ppb,5V恒温晶振应该怎么兼容在电压3.3V上。

网友B:
沿要求不高,电阻分压法即可:5V电平,经1.6k+3.3k电阻分压,就是3.3V。
沿要求高,需要用专用电平转换芯片。例如:74LVC245等,这个需要去选型。

好的·谢谢

网友A:
最好是换3.3V的型号       长期使用需求    建议各网络之间要匹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好是换3.3V的型号       长期使用需求    建议各网络之间要匹配

恩·现在是考虑换成3.3V的。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