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稳压电源] 国产有一款UPS触摸屏增加了分级密码维护的功能,有谁知道是哪家配套的吗?

楼主(2018-09-25):
有款进口的UPS增加了分级密码维护的功能了,价格太高了,听说国产的也有增加这个功能的,哪家配套的啊?

网友A:
广州竣达有一款UPS电源触摸屏有这个功能,设备出厂前可以通过设置软件设置两个维护日期,以及对应的维护密码,在机器运行达到时间后,让设备进入维护模式,让用户重新输入密码激活才能继续使用。应该就是你说的定期分级维护密码保护的功能。具体的功能和参数建议你去查询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