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流表测试电流时哒哒响

楼主(2018-09-25):
问题:1. 电流表放在mA档位测试电流时,电流表会有轻微的 哒哒哒响声。   2. 电流表放在mA档,不通过电流时,但是稳压电源开着,偶尔也会哒哒响。

楼主:
有哪个大神碰到过,知道什么原因吗?

网友A:
先确定这个声音是里面蜂鸣器响的,还是什么响声?
你的是机械表头电表还是数字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确定这个声音是里面蜂鸣器响的,还是什么响声?
你的是机械表头电表还是数字的? ...

数字电流表,很明显是,哒哒哒声音,声音听上去类似壳子里有个东西掉了晃动时的声音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数字电流表,很明显是,哒哒哒声音,声音听上去类似壳子里有个东西掉了晃动时的声音。 ...

都说东西掉了,应该是里面有东西坏了。

网友A:
赶紧换新的。我手里有好几个呢。干这行不能只有一个万用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赶紧换新的。我手里有好几个呢。干这行不能只有一个万用表。

类似这种声音,但是肯定不是,里面掉东西了。 我也好多个,就是好奇问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赶紧换新的。我手里有好几个呢。干这行不能只有一个万用表。

放着静止不动,一直哒哒的声音。  开着马达,震动一样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放着静止不动,一直哒哒的声音。  开着马达,震动一样

拆开 看看,要确认是哪儿的声音,里面也有个蜂鸣器的,也可能是蜂鸣器声音。里面有电磁类电路也可能是这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