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
SPI读数异常 求指教

楼主(2018-09-25):
最近做陀螺加速度芯片数据采集驱动编写,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,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。
起初用的传感器芯片型号是BMI055,单片机STM32F405,使用硬件spi,读写数据均正常。
后将传感器芯片型号换成BMI088,单片机和SPI驱动包括引脚等都不变,仍是硬件spi,发现每次读传感器的寄存器要读两次才能读出来正确的值。

以读取ACC相关寄存器为例,以下为读取寄存器时序:

      读寄存器              应读出结果         实际结果
      0x00                   0x1E                0x00
      0x00                   0x1E                0x1E
      0x41                   0x00                0x1E
      0x41                   0x00                0x00
      0x58                   0x04                0x00
      0x41                   0x00                0x04
      0x41                   0x00                0x00

      根据上表,基本上就是每次读的实际结果都是上一次应该读出的结果,也就是滞后一个读取周期。看传感器手册,055和088在通讯配置上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的地方。
     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,麻烦指导一下这个问题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,感谢!

网友A:
是不是速度太快了

网友B:
发送 写addr和reg 两个byte 之后要等50ms再去发送 读addr 之后的byte

网友C:
是不是器件没有准备好呢

网友D:
速度是多少?

网友D:
看下读写是否繁忙?

网友E:
阅读下芯片的资料,看看时序或速率是否有问题。

网友F:
读取比更新的快了

网友G:
楼主,请问你的bmi088是在哪里购买的?能否转让一个给我?

网友H:
应该是时序的问题

网友G:
楼主及各位楼友,请问哪里有bmi088购买?

网友I:
该传感器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?

楼主:
贴两个datasheet描述截图:

应该是时序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楼主,请问你的bmi088是在哪里购买的?能否转让一个给我?

公司的供应商提供的测试样品

网友G:
能提供供应商给我吗?我想买几个。我的微信wx1461940148,能加个好友聊聊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