恒流源电路,不同运放效果还不一样,不知道怎么回事!

楼主(2018-09-25):
最开始恒流源电路用的是op177,这个倒是很稳,但是这个不是个轨到轨输出的。
然后换了个轨到轨的AD820,板子上一共16路恒流源3V基准(图里3k实际是)1.2k电阻,正常电流应该是2.5mA,但是实际输出的啥值都有2.444,2.511······
又换成AD8638,正常这个应该更好,失调电压更低。但是实际才2.1mA输出,郁闷····
换会op177一切正常

@goodboy198832 :还没加负载呢,直接电流表测试的,万用表和AO34401的台式测出来一样
恒流源加的什么负载呢?

网友A:
运放输出是NPN三极管还是NMOS?
还是PI的二个信号端子直接接电流表?
最好示波器看看波形,看看是否振荡了。

网友B:
输出电流用晶体管运放,输出电压用mosfet运放,这样解释不知道有没有理论依据

网友C:
毕竟恒流反馈是一个非常深的负反馈,各种运放出现表现不一的情况还是情有可原的哈。
像当代的轨至轨运放,大多数都是mos输入输出,和传统的OP177工作参数差异还是很大的,最好回顾一下布局、干扰还有是不是需要相位补偿,否则有可能引起小幅震荡的哈,像你这里直接拿表量,其实一个表笔就在一个输入端,这个对于现在高阻抗的运放,还是很要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