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灌胶后,焊点处胶水一直不固化怎么办

楼主(2018-09-25):
我用的是AB胶,灌胶后PCB上焊点处的胶水一直保持一直黏黏的状态,不会固化,胶水的说是因为胶水与PCB上的某些物质起反应从而产生一种中毒现象,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我试过刷三防漆,效果也不是很好。。
这种情况怎么搞,要换一家胶水吗?还是有其他解决办法?

板子其他地方胶水都干了,就只有焊点处一直是这样黏黏的状态

网友A(点评):
明显是中毒了,清洗干净以后再灌胶

网友B:
换另一种胶。

网友C:
看照片,似乎是焊接的时候用过助焊剂,
可以确认一下是不是助焊剂 的原因。

网友D:
板子焊完后 洗板水洗下 再试试呢

网友E:
换,正常就不会造成这样现象的。很明显应该不是助焊剂,助焊剂在整个板子上面都会有,你出现的问题,是只在焊点部分。而焊点上面,理论上焊点完成后,助焊剂是最少的,还没板子空白地方的多呢。怀疑是焊料和固化材料冲突。
要证明这个问题,挺简单,用正宗的洗板水(不是那种简单的酒精什么的),在板子波峰后,手工全面清洗板子固封部分,完全起见你可以多清洗几次,确保板上面残留的助焊剂什么的被清洗干净,然后再固封,24小时后,挖起来检验吧。

网友F:
助焊剂残留的影响,焊点处助焊剂残留较多,要么彻底清洗,要么换其它合适材质的胶。

网友G:
你这里是那里,我看看不能不能给你搞下。QQ:1204288028

网友H:
板上先刷层漆再灌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