只用三个继电器选通四路信号

楼主(2018-09-25):
老问题:用如图的三个双刀双掷8引脚信号继电器如何具体连接(通过什么逻辑)能够选通4路信号?单片机给三个继电器的驱动分别记为P1,P2,P3(继电器0或1电平触发)

楼主:
各位大佬,如能给出思路或画法,感激不尽!

网友A:
你这个老问题大家不都已经给出解答了吗,怎么又。。
两个就够了吧,为什么一定上3个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老问题大家不都已经给出解答了吗,怎么又。。
两个就够了吧,为什么一定上3个? ...

是的,不过boss说方案错误,每路都有正负电极,因此每路两根线。不是四路信号选通一路,而是通过三个继电器的连接,能够出现四种选通路线

原来如此!

楼主:
请问四路信号都是从继电器3的触点3输出的吧?

楼主:
假设P=0  公共端3、6与触点2、7闭合;p=1 公共端3、6与触点4、5闭合
我列个真值表:P1    P2   P3
                     X      X     0    .......OUT1
                     X      1     1    .......OUT2
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0     1    .......OUT3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0     1    .......OUT4
是这四种吧,请问我理解的有问题吗?

网友A:
这个电路参考一下,最多两个继电器同时工作。

下次提问记得把问题描述清楚了

不好意思,3画错了,应该是到2、7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路参考一下,最多两个继电器同时工作。

下次提问记得把问题描述清楚了

谢谢你啦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假设P=0  公共端3、6与触点2、7闭合;p=1 公共端3、6与触点4、5闭合
我列个真值表:P1    P2   P3
       ...

楼主客气了。。。
记得前几天你就问过类似的问题呀,解决方法应该都差不多吧

网友C:
楼主,你的才华可能不在这个方面,建议你换行。

网友D:
我好像已经回答过你这个问题,如果是4路信号,只是一条线切换,用一个单刀双掷一个双刀双掷就可以了。
同样的,如果是4路信号,同时切换2条线,用一个双刀双掷和四刀双掷。还是2个继电器就可以了。如果非要全部双刀双掷,那么后面一个四刀双掷的,你可以用2个双刀双掷拼起来,并联供电控制就可以了。
我好像还画了4通道双线切换的线路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你的才华可能不在这个方面,建议你换行。

我基础差,慢慢来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