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1M EEPROM存储芯片,最好是国产

楼主(2018-09-25):
如题,有合适的麻烦推荐下~

网友A:
最常用的就是24C1024,但是eeprom一般用不着这么大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常用的就是24C1024,但是eeprom一般用不着这么大吧。

谢谢,1M是不常用~

网友B:
用flash代替吧。 比EEPROM便宜很多,我就是用了那个1M Byte的EEPROM,好贵,后悔死了。

网友C:
关注一下兆易创新GigaDevice,我用过他家的

网友D:
用25系列的SPI 存储器吧。
记得25系列的最小规格8M吧,16M-128M满大街,还很便宜。16M的采购价不到1元。

网友E(2019-04-28):
我这边有做聚辰的,有需要可以给你送些样品

网友F:
1M E2Prom应该不便宜,可以的话换成Flash会便宜很多,现在也都比较成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