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CDC]
串联两节锂电池,用ADP2303-5供电给树莓派,红灯一闪一闪的好像一直在重启。

楼主(2018-09-25):
串联两节锂电池,用ADP2303-5供电给树莓派,红灯一闪一闪的好像一直在重启。

我的Pi还在和一个单片机通信,整个电路板最大电流能到2A,这颗芯片可以到3A。
我在电池输出端加了20mf的电容-不行。
按照pdf用了4.7uH,10*10的电感,输出端接了47uF的瓷片电容。

不管怎么着就是红灯一闪一闪的,测量ADP2303-5的5V输出确实被拉低了。

网上看了很多帖子,一直没解决。
有朋友知道这事吗?

楼主:
这个是ADP2303-5的手册。

楼主:
调试很久了,没有整出来,

楼主:
我把电池拿掉,用稳压电源供电8V也不行。我调节稳压电源输出到12V时候,ADP2303-5的输出才3.几伏,Pi的红灯都不闪了。

网友A:
1 把电源单独测下,找个3A的负载 考个半小时 看看输出纹波情况
2 pi直接5V稳压电源进入,看看电流多少?能否正常启动,有条件可以穿个毫欧电阻 示波器抓个启动波形自己分析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 把电源单独测下,找个3A的负载 考个半小时 看看输出纹波情况
2 pi直接5V稳压电源进入,看看电流多少?能 ...

多谢了。我再多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 把电源单独测下,找个3A的负载 考个半小时 看看输出纹波情况
2 pi直接5V稳压电源进入,看看电流多少?能 ...

我这个稳压电源直接给Pi,红灯也是闪。
加上dcdc后不和单片机通信时候是可以的,通信就不行了;
加上dcdc后不和单片机通信的情况下,把稳压电源输出调大到9V以上也会红灯闪,电压小反而不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 把电源单独测下,找个3A的负载 考个半小时 看看输出纹波情况
2 pi直接5V稳压电源进入,看看电流多少?能 ...

手册写着要用低ESR的Vout电容,
在不和单片机通信且输入是<9V时候,我开始用的钽电容红灯闪,改成瓷片电容不闪了。

楼主:
又发现了单片机上电发热的情况,程序还正常运行,只是单片机很热,同样的程序下载到另外一个单片机板子上就没事。
今天遇见鬼了,这么不顺。

网友B:
单片机内部有短路了吧,所以才热。另外电源被拉低很有可能是dc-dc问题

网友C:
只要保证输出电压为5v,电流可以达到2A就可以,先把这个调试出来,接上树莓派是没有问题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单片机内部有短路了吧,所以才热。另外电源被拉低很有可能是dc-dc问题

下载正常,工作也正常就是热,我写那点代码不会这么耗能量。可能是焊接问题,我准备重新焊接一块。
DCDC确实是有问题,我又重新按照手册计算了一下,改了电感电容视乎是可以了。不过后边的电路也有问题我估计,所以还是不能正常工作,准备今天重新焊接一块。
可能是这个板子元器件放的太近了,有些短路肉眼看不出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只要保证输出电压为5v,电流可以达到2A就可以,先把这个调试出来,接上树莓派是没有问题的 ...

没有可以测输出功率的设备,我先重新焊接一块试试

网友C(点评):
可以接个功率电阻,最好有滑动变阻器,中间串个万用表,调节电阻输出电流和电压情况

楼主(点评):
回复 网友C: 正考虑买一个来测试

网友C(点评):
回复 楼主: 在没有电子负载的情况下,这种测试方法还可以

楼主:
有时候树莓派的灯是不闪的,不知道怎么回事,不过就算不闪也有问题,就是用Xshell登陆后很多文件是会消失的,本来这个文件夹下是又文件的,但是ls看一下却什么也没有,退到上一目录再进来再看又有了。真是奇了怪了。我这一天要崩的感觉!

楼主:
准备换个芯片试试!

楼主:
mic29302这个芯片不知道行不行,准备试一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