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8075 ePWM 的奇怪问题

楼主(2018-09-2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没测试对比过这个。外部电路是否相同?还有io的内部结构,看有没有差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测试对比过这个。外部电路是否相同?还有io的内部结构,看有没有差异

外部电路当然相同, 因为只是开发板, 仅连接了插针.

这应该与 GPIO 不相关, 与 ePWM 模块相关吧, 但手册并没有提到模块之间的这个区别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外部电路当然相同, 因为只是开发板, 仅连接了插针.

这应该与 GPIO 不相关, 与 ePWM 模块相关吧, 但手册 ...

有条件的话也可以换个板子试试,以排除下mcu或者板子的焊接问题等

楼主:
经过调试, 寄存器比对.
发现 HRCNFG 的 SELOUTB 位的问题.
由于使用互补 PWM, 我设置了这个位. 就没有死区了, 去掉就有了.
奇怪的是, 初始化 PWM6,7,8 能设置这一位. 但同样的代码初始化  PWM9,10,11 就没有设置上. 这位还是0. 所以后面的 PWM 死区仍然有效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经过调试, 寄存器比对.
发现 HRCNFG 的 SELOUTB 位的问题.
由于使用互补 PWM, 我设置了这个位. 就没有死区 ...

有些io功能有复用,内部结构有些会略有差异。
多翻翻数据手册一般就能找到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