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负脉冲消除

楼主(2018-09-25):
我用SI3149做降压IC到5V,测试5V输出有3V的负脉冲,后面的芯片有很大的机会烧掉,请问怎么消除这个负脉冲?现在后面的那个3036  三路IC坏的机会比较大,请各位帮忙分析,感谢!

楼主:
没人帮忙啊,顶上去

网友A:
楼主用的芯片,绝大多数电工都没听说过,不知道规格参数、更不知道楼主的电路接法,哪能猜到是什么原因造成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用的芯片,绝大多数电工都没听说过,不知道规格参数、更不知道楼主的电路接法,哪能猜到是什么原因造成 ...

两个芯片资料已上传

网友B:
当SI3149输入端有输入的情况下,USB_5V这一路通过D1连接到VCC5P,当插上USB时,这一路能导通吗?肖特基SS14的导通压降没这么低的啊,怎么能导呢?

网友C:
感觉, 采用 ESD 保护器件加滤波电路是比较合适的解决办法

网友D:
用示波器测试一下,开关频率跟此负脉冲是否有关系。 修改一下输出电容和电感的值看看是否可以消除。看buck电路工作在断续模式还是连续模式。是带载后才有负脉冲,还是不带载也有。

网友E:
很诡异。
这么大的负脉冲,能量哪里来的?
。。。。。

网友E:
你测直流电源用交流耦合。。。。。。。
你这负脉冲是下电时通过示波器的输入电容的微分波形吧。。。。。
真是一朵奇葩啊。。。
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F:
先熟悉一下示波器吧。如果为了测量BUCK线路启动停止的上升下降波形,那么必须开DC挡,如果是为了测量DC部分纹波,用交流是正常的,可扫描那至少是每格10uS挡的,垂直一般100mv,你看你用的S扫描档,这只能看见线路工作停止过程的示波器探头电容的微分波形,完全没有测量意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测直流电源用交流耦合。。。。。。。
你这负脉冲是下电时通过示波器的输入电容的微分波形吧。。。。。
真 ...

能具体点吗?示波器输入电容 怎样形成微分波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测直流电源用交流耦合。。。。。。。
你这负脉冲是下电时通过示波器的输入电容的微分波形吧。。。。。
真 ...

如果线路中存在负脉冲要怎么测?

网友G:
这是卸载和带载 瞬态吧

网友H:
这属于芯片的瞬态响应吧,后级负载突然增大,导致输出电压减小;
一般的解决办法:
1、增加输出电容;
2、按照数据手册做相关电路改变,并联前馈电容等;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如果线路中存在负脉冲要怎么测?

示波器用AC耦合的时候输入端是一个小电容和一个大电阻,信号从电阻两端获取。
你用到1秒/格的超低速扫描时,输入电压的跳跃会在这个RC组合产生一个RC瞬态波形。
你的图也正好是这个波形。。。。
一般的测直流电源需要用DC耦合,除非你只关心它的交流成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示波器用AC耦合的时候输入端是一个小电容和一个大电阻,信号从电阻两端获取。
你用到1秒/格的超低速扫描 ...

大侠,我现在想抓交流成分啊?怎么抓?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大侠,我现在想抓交流成分啊?怎么抓?

9楼10楼已经说过:示波器用直流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9楼10楼已经说过:示波器用直流档。

直流档能看到交流信号?????

网友E:
去看书吧。
这个问题有点深奥了。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直流档能看到交流信号?????

当然可以。

楼主:
直流档只能测试0以上的波形大小,电流方向是没有改变的。 负半周也能测试???我拿个变压器用直流档测测看先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直流档只能测试0以上的波形大小,电流方向是没有改变的。 负半周也能测试???我拿个变压器用直流档测测 ...

示波器扫描线在竖直方向上的高度是可以调整的,随便你把哪个高度当成零都可以。零线以下就是瞬时值的负值。

楼主:
换个话题,有哪位知道为啥后面的3036容易烧坏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示波器用AC耦合的时候输入端是一个小电容和一个大电阻,信号从电阻两端获取。
你用到1秒/格的超低速扫描 ...

知道为啥后面的3036容易坏吗?有啥建议吗?谢谢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知道为啥后面的3036容易坏吗?有啥建议吗?谢谢

建议换人。。。。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用的芯片,绝大多数电工都没听说过,不知道规格参数、更不知道楼主的电路接法,哪能猜到是什么原因造成 ...

电工?连电工都来和工程师抢饭碗了。

楼主换芯片吧,MPS系列一大堆成熟的方案,为什么要选偏门的。而且还不是同步整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建议换人。。。。。

啥意思?不太明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