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F8V系列运放模块例程

楼主(2018-09-25)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KF8V系列单片机开发板演示程序
* 标         题: 运算放大器模块实验
* 项  目  名: 16-Operational_Amplifier_TEST
* 开发环境:ChipON IDE
* 版          本: V2.0 (2015/10/10)
* 使用芯片:KF8V216
* 作          者:上海芯旺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
* 功能简述: 使能运算放大器模块,运算放大器的输出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<KF8V216.h>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
#define         NUM1_IO        P0LR4
#define         NUM2_IO        P0LR5

//主函数
uchar num_1,num_2;
uint dis_adc;

void DelayMs (uint Num)
{
        uint        cnt;
        while(Num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nt=2000;
                while(cnt--);
        }
}

  28. void DelayUs (uint Num)
  29. {
  30.         while (Num--);
  31. }

void Delay_200us()
{
        uchar i = 240;
        while(--i);
}
//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; 函  数 名:void Delay50Us()
//;功能函数:延时函数,50us
//;入口参数:无
//;返回参数:无
//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Delay50Us()
{
        char cnt ;
        cnt = 30;
        while(cnt--);
}

void init (void)
{
    OSCCTL = 0x7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为16M
        /*********端口初始化***********/
        TR0 = 0xc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P0端口         1100 1111
        TR1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P1端口        0000 0000
        P0 = 0;
        P1 = 0;
        P0LR=0;
        P1LR=0;

        NUM1_IO=1;
        NUM2_IO=1;
        /*********AD初始化***********/
        ANSEL = 0x0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通道2为模拟口 0000 0111

        ADCCTL0 = 0x89;                   //右对齐,通道OPOUT, AD使能打开
        ADCCTL1 = 0x1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8分频,VDD作为参考电压

        /*********运放初始化***********/
        AMPCTL=0X01;                //0000 0001
}

//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; 函  数 名:Operational_init()
//;功能函数:运放自校正函数
//;入口参数:无
//;返回参数:无
//;函数  模拟运放口需要先设置为模拟输入,运放校正后,输出失调将降到最低,输出失调可以降低到3mv内左右。
//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Operational_init 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val_AMPCALI,first_back_up,i,shift_data;

                AMPON = 1;                //开启运放
                //延迟,给一个输出缓冲时间
                Delay50Us();

                CALIEN = 1;                //开启自校准
                //延迟,给一个输出缓冲时间
                Delay50Us();
                Delay50Us();
                Delay50Us();

                //读出AMPCTL中的第7位(CALID)放入AMPCALI中的最高位,用于正负失调判断,次高位置1,其它位设置为全0
                first_back_up = AMPCTL & 0x80;                //保存第一次的值,用于以后判断的标准
                val_AMPCALI = first_back_up;                //得到AMPCALI的第7位

                //bit6-bit2 采用二分法获得最佳值,方法是先把该位 置1,如果和第一次相比翻转了就把该位清0,进行下一位的判断,否则直接进行下一位的判断
                shift_data = 0B01000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位置1或清0        ,初始值为 bit6
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4; i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数,bit6-bit3 只需要循环4次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_AMPCALI = val_AMPCALI | shift_data;                //位置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MPDT = val_AMPCAL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迟,给一个输出缓冲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50Us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irst_back_up != (AMPCTL & 0x80))                //和第一次相比,如果翻转,当前位清0,不翻转直接跳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_AMPCALI = val_AMPCALI ^ shift_data;        //清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ft_data = shift_data >>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右移一位,进行下一位的置1准备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/bit2 bit1 bit0 采用累加方式确定临界值,这里只要翻转必定是临界值,校准直接完成
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8; 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迟,给一个输出缓冲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MPDT = val_AMPCAL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50Us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irst_back_up != (AMPCTL & 0x80))                //和第一次相比,如果翻转,当前位清0,不翻转直接跳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LIEN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自校准使能,运放2可以进行采样,运放2已经使能,不需要重新打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_AMPCALI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累加判断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ALIEN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自校准使能,运放2可以进行采样,运放2已经使能,不需要重新打开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}

void main()
{

        init ();

        Operational_init();
        while (1);

}
//中断函数0:0X04入口地址
void int_fun0() __interrupt (0)
{

}

//中断函数1:0x14入口地址
void int_fun1() __interrupt (1)
{
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