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牛人杂谈] 为什么互相影响PWM的输出频率?

楼主(2018-09-25):
这是因为PWM01(PWM23, PWM45)是成对的PWM输出,共享了相同的8位Pre-scale,当利用驱动函式库来设定同一组其中的一个PWM时,也会影响另一个PWM的输出频率。如果用户希望利用驱动函式库产生不同频率的PWM输出,就需要使用另外一对PWM。

楼主:
一般使用同一个时钟源的话,频率就必须一致了。

网友A:
频率肯定是 一样的 但是一般情况下应该不会的  除非要求太高

网友:
一般很少有引用需要用不同频率,PWM讲究的就是占空比。频率影响不大。

网友:
共用一个时钟的,肯定频率只能一致。

网友B:
同一个时钟源嘛。

网友C:
它们是共用了计数器,只是比较器各自有一套。
频率必然是一致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