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PWM Capture的主要功能是什么?

楼主(2018-09-25):
PWM Capture与PWM Output共用相同的硬件电路,当发生上升沿触发或下降沿触发时,PWM计数器的值会被锁存到对应的上沿或下沿寄存器中,此时可以决定是否重载PWM计数器。或是除法器中断事件发生。
PWM Capture主要用来测量输入波形的高电平和(或)高电平的脉冲宽度。
以下图为例:
如果要测量上升沿到下降沿(高电平)W2的时间长度,可以设定上升沿触发重载PWM计数器的值(CN),并在下降沿时触发,得到下降沿锁存器的值CFL。计算公式如下:
(CN+1-CFL)*(prescale+1)*(clock divider)/PWM_CLK
就可以算出W2的时间。
注意:prescale:8位预分频
      clock divider:分频选项
PWM_CLK:PWM时钟源频率

楼主:
这个讲的不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