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在使用NuMicro®家族的PWM输出功能时,应注意哪些问题?

楼主(2018-09-25):
在使用NuMicro®家族的PWM输出功能时,除了将相应管脚配置成PWM输出功能外,还应保证PWM时钟处于打开状态,并对PWM初始化。否则可能造成输出管脚状态的不稳定,产生漏电现象。

楼主:
以M451系列为例,用户可以依照下列步骤设置PWM输出功能:
  • 使能PWM时钟:
    CLK_EnableModuleClock(PWM0_MODULE);
  • 选择PWM时钟源:
    CLK_SetModuleClock(PWM0_MODULE, CLK_CLKSEL2_PWM0SEL_PCLK0, NULL);
  • 重置PWM功能:
    SYS_ResetModule(PWM0_RST);
  • 设置脚位成PWM功能:
    SYS->GPC_MFPL = (SYS->GPC_MFPL & (~SYS_GPC_MFPL_PC0MFP_Msk));
    SYS->GPC_MFPL |= SYS_GPC_MFPL_PC0MFP_PWM0_CH0;
  • 设置PWM输出功能:
    PWM_ConfigOutputChannel(PWM0, 0, 180000, 50);
  • 使能PWM输出:
    PWM_EnableOutput(PWM0, PWM_CH_0_MASK);
  • 开始PWM输出:
    PWM_Start(PWM0, PWM_CH_0_MASK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