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关于imx6 H264解码后LCD显示屏显示异常的问题

楼主(2018-09-26):
大家好,现在我使用imx6的开发板,现在我使用的是4核版本。
目前通过mxc_vpu_test这个测试用例,验证H264的解码能力。
当前我在LVDS接口上接入一块10.4寸的显示屏,该显示屏只能接受3Line或4Line的显示。

目前的调试过程如下:
1.在Uboot启动后,选择“1 -- set mxcfb0 parameters”,然后选择“7、LVDS 1024x768 显示器”;
2.在Uboot中通过printenv可以看到此时fb0的参数如下:
mxcfb0=video=mxcfb0:dev=lab,LDB-XGA,if=RGB24,bpp=32
3.系统启动后,可以在显示屏的左上角看到几只企鹅的形象,然后一会可以显示QT的一系列测试用例。到目前为止,这些显示都是正常的,没有任何的异常显示;
此时的显示图像如下:

4.通过mxc_vpu_test进行h264文件的解码测试,执行命令如下:
./mxc_vpu_test.out -D "-i file.264 -f 2"
此时在显示屏上可见,显示异常。显示异常的图片如下:

我现在的问题是:
1.为何会出现这种异常的显示,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?
2.我有一个怀疑,系统启动时显示正常显示的模式为RGB24,后续异常显示模式为NV12(YUV420), 这种异常的显示,是否与这个显示模式的改变有关系呢?
各位大神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吗,忘不吝赐教,先谢谢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