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这个电路图一级二级三级放大倍数怎么算?

楼主(2018-09-26):
这个电路图一级二级三级放大倍数怎么算?

网友A:
有电容,计算复杂。用仿真就行了。

网友B:
据说这样的图能治疗颈椎病,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电容,计算复杂。用仿真就行了。

我就想知道第一级的放大倍数怎么计算

网友C:
虚短虚断

网友D:
不会,不过,仿真一下,你就知道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虚短虚断

具体怎么计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电容,计算复杂。用仿真就行了。

如果把第一级的那些电容去掉呢 放大倍数怎么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如果把第一级的那些电容去掉呢 放大倍数怎么算

那样的话就简单很多。第一级去掉全部电容的放大倍数为:

(R14 + R15) / (R1 + R2 + R3) = (260+260) / (0.1+1+3) = 130

网友E(2018-10-31):
放大倍数随着输入信号增大而增大,不是固定输值

网友F:
那么多电容有什么作用?只放大直流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