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单片机的选择

楼主(2018-09-26):
新唐系列和stm32系列哪个好啊?有函数库吗?我是一个初学者,希望能快速上手,我比较适合逆向学习,先用最快速度达到我要的结果,或者有没有像arduino一样有丰富函数库的单片机,请各位推荐一下。

网友A:
都有函数库的。或者你可以考虑用mbed,和arduino一样方便。新唐和stm32都有mcu支持mbed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都有函数库的。或者你可以考虑用mbed,和arduino一样方便。新唐和stm32都有mcu支持mbed ...

对于新唐和stm32,您看那个会好点,从芯片价格、性能,稳定性和下载器价格对比的话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对于新唐和stm32,您看那个会好点,从芯片价格、性能,稳定性和下载器价格对比的话。 ...

性能和价格要针对具体的型号才好比较,泛泛而谈没有意义
稳定性都可以的,下载器也都很便宜

网友B(2019-03-20):
稳定性都可以的,下载器也都很便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