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我做了个带过流保护的可调电源

楼主(2018-09-26):
方案采用TI的TPS5430来做功率输出部分,用国产的RS8554来做电流采样放大和逻辑控制。布线的时候没有处理好地回路导致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,通过飞线解决。但是带载的时候地回路上有尖峰(示波器夹子夹在电源负极测地回路的其他位置),如下图所示。我知道是DCDC开关和续流带来的但不知道如何解决(虽然这个问题不影响使用)。

开关电源做好真不容易!就这尖峰跟电路设计,pcb,元器件都相关,额。。。

网友A:
输出端增加滤波电路.
我看电源端就一个电解,  电解对高频信号的滤波能力不足, 可以增加贴片陶瓷电容

网友B:
看起来幅度不小,不过你图片拍的不是怎么清楚,不知道实际峰峰值是多少?
以5V电源为例,如果是500mV p-p 那是不可接受的,但是100mV p-p 就属于典型水平了,毕竟地线再合理阻抗是实实在在的,所以脉冲干扰无法完全消除,只是大小不同而已,对于输出三角波纹波,可以通过加大电感和电容来减小,对于那种尖峰类微分干扰,除了改善大电流回路布局(唯一的原则是大电流回路组成的面积最小化),减缓方波速度,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了。

峰峰值150mv左右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起来幅度不小,不过你图片拍的不是怎么清楚,不知道实际峰峰值是多少?
以5V电源为例,如果是500mV p-p  ...

多谢!

网友C:
你的这两个灯不会一直亮?

网友C:
我也是打算自己做一个这样的电源
但是发现这个问题越来越复杂了.
目前看起来要很好的解决这个东西的办法就是用TL494,尽管494的输入偏置比较大,但是好像没合适的办法.
用现成的简单型PWM芯片好像都做不得很好,主要还是FB的电压的问题.

网友D:
做开关电源,需要很强的模拟功底才可以呀!

是啊,觉得不懂得东西越来越多。

网友E:
电位器调整电压电流的开关电源,我用的是带限流输入的开关电源IC,最高40V输入(我实际用36V),最大8A输出(我实际最大使用5A)。电位器电压粗调、微调,限流电位器。不需要运放。用MCU+双通道16位ADC采样电流电压显示。

这个方案是很好的。其实我并不是做开关电源,我想借助这个东西多理解一下运放的应用以及其他方面的模拟知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电位器调整电压电流的开关电源,我用的是带限流输入的开关电源IC,最高40V输入(我实际用36V),最大8A输出 ...

我知道这样做是可以的,但好像电流精度做不高啊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的这两个灯不会一直亮?

只会有一个亮啊

网友C:
在CC和CV的切换临界点附近,两个运放的输出应该有可能都超过0.7V吧,这个时候两个三极管都打开了啊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在CC和CV的切换临界点附近,两个运放的输出应该有可能都超过0.7V吧,这个时候两个三极管都打开了啊. ...

由于D2和D3的存在,电路工作的时候连D2D3的这俩放大器有一个是工作在开环模式的,工作在开环的放大器只会输出0V(轨对轨)。只有CC和CV切换的频率特别快的时候才会看到两个灯同时亮(其实同一时刻还是只有一个灯亮)。而理论上双灯同时亮的情况是电压反馈和电流反馈都是1.224V(特定的输出电压特定的负载),而这种情况想故意做出来都难。

网友C:
我也打算做个带电流控制的简单的PWM,但是越做越发现复杂.
首先我是犯懒,在X宝买了所谓的恒流2596模块,回来调试的时候为了安全,把电压调到最低,然后发现电流有3A,电流有3A,为什么那么大?
分析了电路以后发现这货有个设计缺陷,就是最小电压的时候无法控制电流.
所以我打算重新设计一下,而我有时候需要用到不到1V的电压,所以我打算做成0V起调的.电流也要0起调.
我用运放做比较器给FB脚反馈,但是做起来就发现不对了,震荡了,原来FB脚不接受运放比较输出的方波.
看来只能换结构,网上的结构无非就那几个,但是就有问题了.
最明显的问题就是电流调节区间不是线性的.
朋友劝我换3525,但看了以后发现也不合适,TL494在这里比较好一点,有两个误差放大器.
但是TL494的失调比较大,2mV,这样的话电流采样要一个运放做一次精密放大,不然2mV的失调,在0.1欧电阻上就有20mA的电流误差,这个误差在3A电流下没什么,但在0点附近还是很糟糕的.
然后就是用了TL494,CC和CV的显示就不好搞了,信号不知道怎么引出来才比较好.

看了一下用TL494的话要想获取CC和CV的状态就不能用它自带的两个放大器了,只能外接放大器从3脚反馈进去。获取CC和CV的状态和我这个的方法是一样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也打算做个带电流控制的简单的PWM,但是越做越发现复杂.
首先我是犯懒,在X宝买了所谓的恒流2596模块,回来 ...

我没有做过用振荡器控制MOS管做的开关电源,像我这个就是用现成的DCDC芯片,我只需要做反馈就完事了。这个小模块功率虽然小点但也能满足我现在的需求,售后出差调试设备或者给没有配备可调电源的软件工程师都行。如果花10块钱买个电压电流表头就更完美了。

网友F:
666真的学习到了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由于D2和D3的存在,电路工作的时候连D2D3的这俩放大器有一个是工作在开环模式的,工作在开环的放大器只会 ...

开环模式的话好像不稳定啊,工作是能工作的,就是有震荡,因为运放的输出从0V拉上来是需要时间的,其实这个问题不在于运放,而在于芯片里面的比较器电路,我用的是2596,可能这个现象更加严重。
我不知道如果是单一个运行在开环模式下效果如何,我的这个是两个都在开环模式下的,原因估计是FB脚的电压起落太大,而PWM芯片吧这个电压拉回来需要时间,所以就造成了一个震荡的循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开环模式的话好像不稳定啊,工作是能工作的,就是有震荡,因为运放的输出从0V拉上来是需要时间的,其实这 ...

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,我的意思是某一时刻只有恒流反馈放大器(或者恒压反馈放大器)参与工作,另一个反馈放大器自动退出反馈即输出0V电压(之所以输出0V电压就是因为它的输出端有防倒二极管,反相输入端的电压又高于正向输入端的电压),参与反馈的放大器输出的是模拟量。你可以看下TL494内部的两个放大器的结构也是这样的。我这个模块现在工作的很好,除了1V以下的时候输出有问题(芯片的特性所致,这个芯片的基准电压是1.224V)。你可能并没有看懂我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。DCDC的反馈端是绝对不可以输入开关量的,只能是模拟量。也就是说你不可以用放大器做个比较器然后用比较器的输出作为DCDC的FB,这不是DCDC芯片的问题,哪个芯片都不能这么干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,我的意思是某一时刻只有恒流反馈放大器(或者恒压反馈放大器)参与工作,另一个反馈 ...

按这样看那我的改一下估计也能用.不过我看你这个好像可以支持到0V输出的啊,怎么会1V以下有问题呢?

网友C:
不过也难诶,比较器是最简单的,现在不用比较器的电路我也设计好草图了,还没空画板.
两个点都是控制好模拟信号进FB脚的,实现起来没问题,就是元件变多了复杂了.
这样算下来我不如用494了,之前不愿意用494就是用494我还得去找单独的功率管.
市面上的电源多为数控,我又不喜欢,还是想搞多圈电位器的.
虽然都是电位器,但是网上的图就有正控和反控,一个是电位器选择电压越高,输出电压越高,另一种控制方法刚好相反.

不过现在看了一下我朋友他们买的表头,我又暂时不想做了.
现在的表头功能丰富,还带电量统计功能,用起来还是很有用的,但是现实的话发现液晶的不行,可视角度太差,偏一点就看不到,OLED效果好,但我朋友的用了几个月就烧屏老化了.

@eydj2008 :听说是有的,我自己的那个还没装上去.
OLED烧屏 有这么严重吗?

网友B:
150mV的话,只要不是出现在输出回路,你就安心用吧,完全不是问题。也许重新设计一下板子会有改善,但这东东是没法完全消除的。

网友G:
看下原理图

网友H:
呵呵,我最近拿着那个3个运放的线性电源板子,刚弄明白,这个其实功率输出不大的情况下,实在是比PWM好多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H:
呵呵,我最近拿着那个3个运放的线性电源板子,刚弄明白,这个其实功率输出不大的情况下,实在是比PWM好多了 ...

线性电源确实比PWM好用,但是很多人看不起.

网友I:
用LC滤波会好一点,用单片机来做控制的话也可以

网友H:
其实你要了解运放的知识,还不如用那个3运放的模拟电源,那个不一样,就是效率低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其实你要了解运放的知识,还不如用那个3运放的模拟电源,那个不一样,就是效率低 ...

了解运放不仅仅是了解运放的一种应用,当然运放的使用万变不离其宗。

网友J:
输出再加一级LC滤波。另外你测量纹波的方法不对,不能用夹子,用很短的线连接PCBr的地与探头的地。百度一下也能找到正确的测量方法。

网友K:
这么大的纹波,板子可以直接丢了。
这个功率级别,输出纹波压到10mV都基本不增加成本。
你这地线夹子处理一下,示波器带宽限制打开,测试纹波会小不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