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声波原理图分析

楼主(2018-09-26):
接触超声波传感器模块,原理图分析不到位,希望指点?U3  A B C D各部分作用,尽详细点

网友A:
U3B,U3D是放大电路,U3C是带通滤波器,U3A是比较功能,先把超声波信号放大-R3/R2倍后,通过带通滤波器滤掉其它干扰源,再次放大-R8/R7倍,最后通过比较产生下降沿给CPU捕捉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U3B,U3D是放大电路,U3C是带通滤波器,U3A是比较功能,先把超声波信号放大-R3/R2倍后,通过带通滤波器滤掉 ...

正解!

网友C:
有点特点的是c13形成的积分电路,可以在接受的不同时刻提供不同的比较电压,实现前段噪音的抑制和后端的灵敏比较
同时那个比较器有一个锁定功能,一旦有效触发会保持住,避免反复触发

网友D(2018-11-08):
引用 网友A:
U3B,U3D是放大电路,U3C是带通滤波器,U3A是比较功能,先把超声波信号放大-R3/R2倍后,通过带通滤波器滤掉 ...

可以解答一下
都是LM324内部的4个部分
为什么可以做成放大器、比较器、带通滤波器这三块来用呢?是通过外围的搭建来决定性质的吗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可以解答一下
都是LM324内部的4个部分
为什么可以做成放大器、比较器、带通滤波器这三块来用呢?是通过外 ...

是的,运放可以做同向放大,反向放大,可以做带通滤波、比较器、加法器、反相器、跟随器等等,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是的,运放可以做同向放大,反向放大,可以做带通滤波、比较器、加法器、反相器、跟随器等等, ...

恩呢,这个运放外围接成同向、反向比例放大器,我会
但是怎么接成比较器、带通滤波器呢?
是和电源单个还是双个供电有关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