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有谁用过DAC8552

楼主(2018-09-26):
    最近使用DAC8552,有问题请教。我使用IO模拟spi,用示波器查看最快输出速率100k左右。使用硬件SPI,则出现更奇怪的问题,由于这个玩意一次要发送24个字节,所以分三次发送,结果每次发送之间有时间间隔,用示波器查看算下来时间比模拟的还长,手册写最快时钟30M,也就是理论上这款芯片最快输出速率可以做到1M。有什么方式可以实现了???

网友A:
着个还是配置寄存器,是不是没配置好

网友B:
spi配置问题吧。
https://blog.csdn.net/qq_20553613/article/details/78998617
例子:
https://blog.csdn.net/qq_20553613/article/details/80210813

网友C:
估计楼主配置有问题

网友D:
百分百的配置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