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信号调理电路的问题

楼主(2018-09-26):
【不懂就问】
【1】看到一种伺服电机的编码器输出信号是 SINA、COSB 和Pz,虽然是ABZ信号,这应该是典型的正余弦编码器,这种编码器用SIN COS来表示是起到什么意义呢?
【2】因为要把信号化成正弦波输出,且要满足正弦信号位于,DSP的AD采样电压范围的中点,所以有如下图的信号调理电路,对于图中SINA这路信号,R3和C4是构成了一阶低通滤波器,起滤除高频谐波的作用?
【3】R2和C3构成的结构是起什么作用?同样,C1和R1的作用呢?

网友A:
R2和C3,反馈电阻上并接电容,一般是防止电路自激振荡。该电阻就是用来调整放大倍数的,电容是用来补偿信号相移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2和C3,反馈电阻上并接电容,一般是防止电路自激振荡。该电阻就是用来调整放大倍数的,电容是用来补偿信号 ...

电容用来补偿信号相移,和防止电路自激振荡是一回事吗?
还有就是C1和R1呢?它们的组合是干什么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电容用来补偿信号相移,和防止电路自激振荡是一回事吗?
还有就是C1和R1呢?它们的组合是干什么的 ...

自激振荡的本质就是相移造成,所以补偿相移就可以破坏产生自激的条件。
R1/C1,就是差分电路的一部分,与反馈臂相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自激振荡的本质就是相移造成,所以补偿相移就可以破坏产生自激的条件。
R1/C1,就是差分电路的一部分,与 ...

谢谢,
是不是因为信号在经过感性器件(大部分器件为感性)后,电流滞后电压,所以造成相移?而用容性器件(这里的并联电容)来补偿这个误差?
R1/C1是差分电路一部分,与反馈臂相同,怎么理解?
还有U1这是个同向比例电路吧,
它的放大倍数是Vout=(1+R2/Ry)*(SINA+ - SINA-)? (Ry是R2左边的那个串联电阻)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,
是不是因为信号在经过感性器件(大部分器件为感性)后,电流滞后电压,所以造成相移?而用容性器 ...

相移是随着RC网络而产生,每个RC网络相移最大就是90度,如果相移达到180度,就有可能产生振荡了。这里最好翻翻书看。
U1电路,通常都是用的差分输入放大电路,R1=R2,C1=C2,另外两个输入电阻也相等。搜下差分电路的接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相移是随着RC网络而产生,每个RC网络相移最大就是90度,如果相移达到180度,就有可能产生振荡了。这里最 ...

谢谢,
还要麻烦下
【1】如果相移打到180°,产生振荡,总是听说振荡,到底哪儿不好呢?说是显纯阻性时,容易振荡
【2】放大倍数是(R2/Ry)*(SINA+ - SINA-)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,
还要麻烦下
【1】如果相移打到180°,产生振荡,总是听说振荡,到底哪儿不好呢?说是显纯阻性时, ...

1.没办法将分析自激振荡的长篇大论编辑上来,翻书看吧,好几页的内容,简单概括就是相移达到180度下极易产生振荡;
2.差分电路的传递函数,在4个电阻两两对称下,就是(SinA+ - SinA-)*R2/R +Vref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.没办法将分析自激振荡的长篇大论编辑上来,翻书看吧,好几页的内容,简单概括就是相移达到180度下极易 ...

返回去看书了,是明白不少
自激振荡、差分放大都讲的很清楚
再请教一个问题

此图功能是对输入电流信号M的过流保护
LM211这个比较器的外形这样画好奇怪
看手册,说PIN6这个选通引脚作用是 当它为低电平时,输出也为低电平
这个图怎么分析
我分析到,在同向端,通过R2和R1对15V进行分压,设定比较电电压
后面就和普通比较器一样吗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返回去看书了,是明白不少
自激振荡、差分放大都讲的很清楚
再请教一个问题

LM211这个比较器的外形这样画好奇怪
看手册,说PIN6这个选通引脚作用是 当它为低电平时,输出也为低电平
这个图怎么分析

6脚和5脚在此图中为通过电位器R5调整输入平衡之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LM211这个比较器的外形这样画好奇怪
看手册,说PIN6这个选通引脚作用是 当它为低电平时,输出也为低电平
...

那把这个比较器换成一个普通的比较器,在运放外围加电阻当做平衡电阻,不也行吗?为什么还要有设计成这样的比较器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那把这个比较器换成一个普通的比较器,在运放外围加电阻当做平衡电阻,不也行吗?为什么还要有设计成这样 ...

“把这个比较器换成一个普通的比较器,在运放外围加电阻当做平衡电阻,不也行吗?”

当然行。但外围加电阻,电路比这样复杂。
如果不需要平衡输入失调电压,这两个引脚可以与电源正端直接联接。直接联接的好处是增加输入级电流,使得压摆率增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“把这个比较器换成一个普通的比较器,在运放外围加电阻当做平衡电阻,不也行吗?”

当然行。但外围加电 ...

哇塞,又有新东西要学习了,压摆率和平衡输入失调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