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持仪器的静电测试标准

楼主(2018-09-26):
各位老师,
   目前医疗行业的静电测试标准大概是6KV/8KV(接触与空气放电)。想请问一下,手持仪器,比如万用表的静电大概什么水平,示波器的呢?如果是这种实验室仪器,因为对使用者要求较高,是不是静电等级会要求低一些?
十分感谢!

网友A:
好像这个并没有强制性规定吧
有个做耳机的客户都要求过8KV接触、10KV空气放电!

网友B:
静电放电的标准越来越高了.
的确, 静电的电压一般都是比较高的.
对连接到外面端口的电路, 要做防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