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求教STM8S debug下载与烧录s19的区别

楼主(2018-09-26):
请教各位老师,STM8S debug下载与烧录s19的区别,谢谢!补充:现在发现在一个项目中,debug下载正常,而用默认参数build成的s19或HEX烧录到板子上有部分功能出错。

网友A:
未必是你说的代码方面的问题。

硬件条件是否完全一样?注意烧录时选项字节是否配置完成并正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未必是你说的代码方面的问题。

硬件条件是否完全一样?注意烧录时选项字节是否配置完成并正确。 ...

1 硬件条件:同一块目标板,同一套ST-link/V2
2 STVP烧写时选项字节默认配置
3 编译链接形成的s19文件与编译环境STVD下debug导入到目标板上的镜像到底有啥差别
谢谢

网友B:
我怎么感觉你的意思应该是只能在线仿真运行是正常的,一旦脱离在线仿真状态,直接下载进去那种就功能异常那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怎么感觉你的意思应该是只能在线仿真运行是正常的,一旦脱离在线仿真状态,直接下载进去那种就功能异常那 ...

用仿真的方式,实际程序也下载到板子上了,这种方式正常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1 硬件条件:同一块目标板,同一套ST-link/V2
2 STVP烧写时选项字节默认配置
3 编译链接形成的s19文件与 ...

功能上是一样的。

好好检查下硬件线路,比如电源尤其接地、vcap脚的处理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功能上是一样的。

好好检查下硬件线路,比如电源尤其接地、vcap脚的处理。。。 ...

你好,我想确认debug时下载到板子上的是什么镜像文件,是debug目录下的s19文件吗?

网友C:
请问s19烧录是什么呢

网友D:
同问 s19是什么烧录方式呢

网友E:
S19格式文件详解(S-record) 分享(转)
S-record格式文件是Freescale CodeWarrior编译器生成的后缀名为.S19的程序文件,是一段直接烧写进MCU的ASCII码,英文全称问Motorola format for EEPROM programming。

    网上有关S-record格式文件的资料很少,经过我的收集和实验,整理出以下文档,方便大家对Freescale单片机做深入了解。

1、格式定义及含义

S-record每行最大是78个字节,156个字符

S-record format

type
count
address
data
checksum

type(类型):2个字符。用来描述记录的类型 (S0,S1,S2,S3,S5,S7,S8,S9)。

count(计数):2个字符。 用来组成和说明了一个16进制的值,显示了在记录中剩余成对字符的计数。

address(地址):4或6或8个字节。用来组成和说明了一个16进制的值,显示了数据应该装载的地址, 这部分的长度取决于载入地址的字节数。2个字节的地址占用4个字符,3个字节的地址占用6个字符,4个字节的地址占用8个字符。

data(数据):0—64字符。用来组成和说明一个代表了内存载入数据或者描述信息的16进制的值。

checksum(校验和):2个字符。这些字符当被配对并换算成16进制数据的时候形成了一个最低有效字符 节,该字符节用来表达作为补充数据,地址和数据库的字符对所代表的(字节的)补码的byte总和。即计数值、地址场和数据场的若干字符以两个字符为一对, 将它们相加求和,和的溢出部分不计,只保留最低两位字符NN,checksum =0xFF-0xNN。

S0 Record:记录类型是“S0” (0x5330)。地址场没有被用,用零置位(0x0000)。数据场中的信息被划分为以下四个子域:

      name(名称):20个字符,用来编码单元名称

      ver(版本):2个字符,用来编码版本号

      rev(修订版本):2个字符,用来编码修订版本号

      description(描述):0-36个字符,用来编码文本注释

此行表示程序的开始,不需烧入memory。

S1 Record:记录类型是“S1” (0x5331)。地址场由2个字节地址来说明。数据场由可载入的数据组成。

S2 Record:记录类型是“S2” (0x5332)。地址场由3个字节地址来说明。数据场由可载入的数据组成。

S3 Record:记录类型是“S3” (0x5333)。地址场由4个字节地址来说明。数据场由可载入的数据组成。

S5 Record:记录类型是“S5” (0x5335)。地址场由2字节的值说明,包含了先前传输的S1、S2、S3记录的计数。没有数据场。

S7 Record:记录类型是“S7” (0x5337)。地址场由4字节的地址说明,包含了开始执行地址。没有数据场。此行表示程序的结束,不需烧入memory。

S8 Record:记录类型是“S8” (0x5338)。地址场由3字节的地址说明,包含了开始执行地址。没有数据场。此行表示程序的结束,不需烧入memory。

S9 Record:记录类型是“S9” (0x5339)。地址场由2字节的地址说明,包含了开始执行地址。没有数据场。此行表示程序的结束,不需烧入memory。

根据不同的描述信息,在以上三种不同的结束行中选择一种使用

网友E:
2、EXAMPLE

2.1 example I

S19文件首行: S021000036384B50524F47202020313143524541544544204259204541535936384B6D

首行翻译信息: S0  0000 6 8 K P R O G       1 1 C R E A T E D   B Y   E A S Y 6 8 K

色块图例:module name   version number   revision number   checksum

checksum的算法:

0x21+0x00+0x00+0x36+0x38+0x4B+0x50+0x52+0x4F+0x47+0x20+0x20+0x20+0x31+0x31+0x43+0x52+0x45+0x41+0x54+0x45+0x44

+0x20+0x42+0x59+0x20+0x45+0x41+0x53+0x59+0x36+0x38+0x4B=0x792

checksum=0xFF-0x92=6D

注意:EASy68K总是用S8 record作为结束行。

2.2 example II

S123C000CF1400790011CC09395B105A124A8046304A8000300001C01BCB73140007340027

色块图例:type   count   address   data   checksum

2.3 example III

S224308000C61E877C1516C6197B151ACE04C07E15187A153EC74A90F9301D026A01C6017BF0

色块图例:type   count   address   data   checksum

网友E:
3、另附Freescale HCS12DP256B 16位单片机空程序S19文件:

S0520000453A5C576F6F64795C4C6561726E696E675C50726F6772616D6D655C42444DD2FDB5BCB3CCD0F25C44556D795C447032 35365C62696E5C48435331325F53657269616C5F4D6F6E69746F722E6162735A

S123C000CF1100790011CC09395B105A124A8004304A8000300000C01BC01F00000000001B

S104C020001B

S105FFFEC0003D

S22430800010EF20FEFEC017FDC015270E35ED31EC3169700434FB310326F2FEC019EC31274F

S2113080200BED31180A30700434F920F10AE7

S804000000FB

大家可以尝试理解一下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,这个原因找到了,是COMSIC编译器和谐得不好,换了个32K和谐版本后就好了。

网友E:
这是两种不同的烧写方式吗 对引脚有什么要求

网友F:
原来就是一种文件格式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