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编程] DSP28335 eCAN 被整崩溃了

楼主(2018-09-26):
我有两个28335的板子,CANA 使用GPIO30 31 , CANb使用20 21, 驱动芯片是sn65lv230, 用的ccs6.1,例程用的controlsuite 例v142的Example_2833xECanBack2Back和 ecan_a_to_b_xmit两个程序.
其中Example_2833xECanBack2Back 可以通,
ecan_a_to_b_xmit例程卡在了 while(ECanaShadow.CANTA.bit.TA25 == 0 );   // Wait for TA5 bit to be set..

除了GPIO口改成了30 31 20 21 再没改什么,can-A连上了can-B.

还用了21.ic上一些ecan的程序;连不通.求助大神指导呐!

网友A:
有can盒吗     结合can盒分别调试两个控制器

今天终于通了,硬件挖坑了,vp230 rs管脚接地好了! 谢谢你了

楼主:
今天终于通了,硬件挖坑了,vp230 rs管脚接地好了! 谢谢兄弟们了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今天终于通了,硬件挖坑了,vp230 rs管脚接地好了! 谢谢兄弟们了!

硬件bug啊     这个坑软件的人   哈哈

网友B(2018-11-06):
看来, 即使是做软件的, 了解一点硬件和器件的资料, 也很必要

网友C:
多少都得懂点,尤其不是纯软件的那种。^_^

网友D(2020-05-06):
我现在也同样遇到问题了,也是while(ECanbShadow.CANTA.bit.TA5 == 0 ); 停在这个上面。就改了引脚20,21。帖主能否把你的例程发给我看看,邮箱:henyuyu@vip.qq.com。谢谢帖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