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STM32F030C8T6+RTC 唤醒

楼主(2018-09-26):
1. 大家好,我使用STM32F030C8T6+RTC 唤醒,  进入stop模式 电流应该是7uA左右,但是一旦唤醒,电流就有1mA左右,
2. 我想问下,有没有MCU或者低功耗的MCU或者蓝牙的SOC可以做到利用RTC唤醒之后的电流也是uA级别的。

网友A:
你可以看看STM32L0系列芯片。

其实功耗跟你实际应用、时钟等都关系。

网友B:
唤醒之后直接进行相应配置 是不是也能达到相同的效果呢

网友C(2019-01-14):
降低主频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