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支持] 烧录接受不到信号

楼主(2018-09-26):
单片机型号HC18P010S(14PIN)。
调了红外解码程序,仿真器解码正常,烧录到IC里面却接收不到信号。

网友A:
这个应该是时钟误差引起的延时误差,拿实际芯片调试延时参数

网友B:
连接都没有问题吗?

网友C:
现在还有人用010s吗?这个又贵又缺货啊。

网友D:
又贵又缺货你买它干嘛?

网友E:
有延迟嘛,很正常,可以重新调整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