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遇到问题了。请前辈指点一下,谢谢了。

楼主(2018-09-26):
主函数 调用Inflating(  uchar Valve_x) ,想改变全局变量VALVE1的取值 ,但调试结果是VALVE1的值 没有改变,找不到原因。
void  Inflating(  uchar Valve_x)
           {
     while(1)
         {
          Valve_x=1;
             QiBeng_JD1=1;
         if(AD_DATA>AntiSnore_Pressur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iBeng_JD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}

  }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MCU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MCU初始化
        EA 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全局中断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Inflating(VALVE1);
                }

}

网友A:
哈哈哈~
VALVE1的值当然不会改变了。
将全局变量VALVE1作为参数传递给Inflating()函数,
实际上传递给Inflating()函数的不是全局全局变量VALVE1本身
而是全局变量VALVE1的副本
换句话说,在Inflating()函数中对VALVE1的任何改变都不会影响局变量VALVE1。
要实现你的想法,可以使用指针。
Inflating(&VALVE1);来调用。
当然,你的Inflating()要重新编写了
最起码你的的参数应该是指针。
void  Inflating(  uchar * Valve_x)
{  ........  }

网友B:
参数是值传递

可以传入地址解决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,就是用指针。谢谢各位的热情回答,感谢!!!

网友C:
既然是全局变量,那还用参数传来传去干嘛?直接改不就得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既然是全局变量,那还用参数传来传去干嘛?直接改不就得了?

因为是同一种操作,对象是四个,放函数里面调用,程序结构更清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