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STM32F105在线调试问题

楼主(2018-09-26):
STM32F105在线调试PC指针乱跳是什么问题?

网友A:
程序本身逻辑问题、中断触发。。。。。。
先不妨把代码简化下看看。

网友B:
运行的时候当然PC来回移动了

网友C:
不太明白  需要看代码

网友D:
程序指针执行的时候指向的地址是不停的在变化的,每条指令执行后都不同了

网友E:
这玩意儿不调程序怎么往后执行。PC的移动一次执行一条

网友F:
不是正常的跳转,是IAP向APP跳转的时候出现的问题,有人懂是怎么回事吗?

网友G:
运行中 当然在跳转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