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
关于NMOS管做防反接G级串联的问题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8-09-26):
没有的话,功能基本正常。
改善波形用的。

网友B:
没有的话,确实正常,不过很多参考设计都有添加这个电阻

网友C:
改善什么波形,能具体一点嘛?

网友D:
就是限压防止MOS管误动作

网友E:
防止G极开路时,MOS管误动作

网友F:
这个误动作能具体一点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