烧写flash时提示错误

楼主(2018-09-26):
烧写flash时提示如下错误,是锁死了么?顺便给分析下什么原因引起的,三天锁三个,有点伤不起啊。。。
C28xx: Flash Programmer: Error erasing Flash memory.
C28xx: Flash operation timed out waiting for the algorithm to complete. Operation cancelled.
C28xx: Trouble Writing Memory Block at 0x3f64fa on Page 0 of Length 0x12
Cannot write to target
在MAP中显示 CSM_PWL               003f7ff8   00000008  00000000  00000008  RWIX,密码位没被占用啊。。。

网友A:
如果芯片锁死,意味着芯片不能用了,必须要更换

网友B:
一般上,烧写flash,如果没有进行特别的操作,不会锁死的。

网友C:
选用的仿真器是谁家的,使用的ccs是哪个版本?

网友D:
是不是电源问题,可能不太稳定

网友E:
哪个仿真器来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