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各路大佬推荐一个软启动芯片

楼主(2018-09-27):
技术小白,被资深客户给为难住了,如有解决,必有重谢。

网友A:
具体啥问题 发来瞧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具体啥问题 发来瞧瞧

你好,就是客户让我推荐一个软启动的IC给他,我又不懂这块,只是一名IC的销售,好为难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具体啥问题 发来瞧瞧

他们做的产品是二类医疗器械这块

网友B:
具体是什么问题,可以详细说一下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具体是什么问题,可以详细说一下吗

不知道方不方便加个微信或者QQ,详聊

网友C:
可以通过程序进行软启动啊

网友D:
软启动实现方法多种多样,要根据应用场合来施为,瞎抓一个芯片不一定适用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软启动实现方法多种多样,要根据应用场合来施为,瞎抓一个芯片不一定适用.

...

谢谢

网友E:
哪里的软启动?参数要求为何?没有具体应用信息,问题毫无意义。

网友F:
得靠程序和硬件电路一起实现吧,只要个芯片?还不如直接搭个星三角

网友G:
就是电源管理芯片吧

网友H:
软复位吧?或者POR,

网友I:
被楼主完全搞懵。具体参数不说清楚一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