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CDC] 求推荐一款buck-boost芯片3.3V 500mA

楼主(2018-09-27):
各位电源达人们,

小弟不才,求推荐一个稳定可靠小体积,3.3V 500mA输出的buck-boost芯片,最好纹波小一些,价格低一些,比较好找货;
初步选择 tps63051(2,.5MHz),但是太贵啦(某宝单价¥15,表示用不起啊,用不起),不知道有没有国产,由比较好找货的;

输入:2.5V-5.5V
输出:3.3V / 500mA以内即可

谢谢!

PW5410B可以升降压稳定3.3V,电流实际用100MA左右。
xch
SEPIC

网友A:
Buck-Boost芯片本来可选的品牌就不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uck-Boost芯片本来可选的品牌就不多

国产的没有吗

网友B:
用一个升压一个降压?

网友B:
体积会增加但远远不需要15块那么高的价钱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体积会增加但远远不需要15块那么高的价钱

这样确实可以,buck和boost输出分别加个二极管即可。就是不知道稳定性如何,你有试过这种设计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样确实可以,buck和boost输出分别加个二极管即可。就是不知道稳定性如何,你有试过这种设计吗 ...

不知道你说的分别加个二极管是什么搞法。
我的意思是用一个升压IC先升到5.5V,然后再降压到你需要的3.3V。
元件数量增加一倍,但应该一两块钱就够不要15块那么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你说的分别加个二极管是什么搞法。
我的意思是用一个升压IC先升到5.5V,然后再降压到你需要的3.3V ...

好主意

网友C:
台湾致新的G2228,你可以了解一下。输入是1.8V~5.5V,输出i2.8~5.5V,最大输出电流是1.5A,  2.4MHz的。

@xiaofei558008 :这个G2228的手册有吗
谢谢,我看一下手册

网友D:
一直不知道又这种芯片buck-boost,我之前也是先升压到5V再降下来。
你也可以串联两节锂电池,再降压。

网友E:
用一个几毛钱的升压IC,2个电感,接成buck-boost电路。输入2~12V,输出3.3V。

体积要求很小。自己搭电路就很大一坨了

网友F:
如果先升压后降压的话效率非常低啊,电流500MA也不小

@xiaofei558008 :100MA的话,用LDO就可以,但是你输入3.3时,输出肯定低于3.3,会在3.2左右,这个能接受就可以
500mA是有很大余量的。实际可能就100mA不到,主要是考虑压降不能太大

楼主:
感谢各位大牛的建议;
实际的问题是:

输入有可能是3.3V或者5V,输出统一成 3.3V;

现在没啥好的办法去兼容,也不好判断输入到底是 3.3V还是5V,所以才觉得找一颗 buck-boost 的 dc-dc 最简单了,实际发现,真的很难找这样的芯片; 当然我希望 最好一个 LDO可以解决 这个问题啦;

网友G:
用3.3V LDO,选电流大点的,不要太复杂化了,微盟的ME6207,压差只有35mV

意思是我输出工作在 3.2V,这样不管3.3V还是5V输入都可以用啦?这么好!牛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用3.3V LDO,选电流大点的,不要太复杂化了,微盟的ME6207,压差只有35mV ...

ME6207貌似压差是 100-180mV,我在想是不是搞成 3.0V 输出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ME6207貌似压差是 100-180mV,我在想是不是搞成 3.0V 输出啊

就按照100mA负载评估,5V转3.3V,如果用LDO,1.7*100=170mW,要找热阻系数小的封装发热才小,要不然散热够呛

网友G:
能改成3V系统是最好的了,500mW的散热并不是什么事,ME6118甚至有TO252封装,不过SOT223封装很好买,TO252没用过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按照100mA负载评估,5V转3.3V,如果用LDO,1.7*100=170mW,要找热阻系数小的封装发热才小,要不然散热够 ...

多谢提醒 散热功率计算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能改成3V系统是最好的了,500mW的散热并不是什么事,ME6118甚至有TO252封装,不过SOT223封装很 ...

非常感谢建议。

板子体积实在太小了,暂时考虑SOT23 或者SOT23-5封装看看,某宝和 jlc 就很多啦,价格便宜,量大货又足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建议。

板子体积实在太小了,暂时考虑SOT23 或者SOT23-5封装看看,某宝和 jlc 就很多啦,价格便 ...

SOT23-5搞不定200mW的,至少要SOT-89...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建议。

板子体积实在太小了,暂时考虑SOT23 或者SOT23-5封装看看,某宝和 jlc 就很多啦,价格便 ...

SOT的热阻系数基本都在250°C/W以上,温升至少是0.17*250=42.5°C,再加上环境温度,手指都放不上去的!
找DFN吧,热阻系数在100°C/W内的才好。另外提醒下,在什么宝上购买芯片非常不靠谱,买到真货的概率跟中彩票似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OT的热阻系数基本都在250°C/W以上,温升至少是0.17*250=42.5°C,再加上环境温度,手指都放不上去的!
...

额,去天猫会不会好一点;自己做的小玩意,啥供应商啥的都好难找啊

网友H:
TPS63000啊,好像就3块钱不到吧,外围也简单很多

网友I:
加一个升压再用一个降压5块钱搞定了

网友J:
典型的BUCK-boost 芯片,都不便宜,你无非需要3.3V升降压,其实很容易,用个典型的boost芯片,然后输出接成SEPIC架构,就ok了,电流又不大,这样性价比最理想。只是增加一个电感一个二极管一个耦合电容。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额,去天猫会不会好一点;自己做的小玩意,啥供应商啥的都好难找啊 ...

就是这样一个线路:
1301(SOT23-6)输出管耐压有点低,SI2302有30V,所以这里用2302做输出sot23的也不占板子,D3、D4、C4和2个非常小的电感,组成一个SEPIC架构,输500mA轻轻松松。考虑体积,输出频率是500KHz,输出电容完全可以用4.7uF 陶瓷贴片。反馈回路自己看资料计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就是这样一个线路:
1301(SOT23-6)输出管耐压有点低,SI2302有30V,所以这里用2302做输出sot23的也不占板 ...

资料给太详细了,非常感谢

楼主:
在jlc看了一颗 dc buck,不知道100% duty-cycle in dropout 是不是指 要是3.3V 输入可以3.3V 输出;
如果真的是 这样就可以  5V或者 3.3V 输入,3.3V输出了,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;

网友B:
虽然可以100%占空比,但有电流的时候还是有电压损失,不可能3.3输入3.3输出

网友K:
BOOST芯片,可选的就多了, SEPIC结构,两个电感或者单个耦合电感,频率跑高一点,体积不会大。

网友L:
MP2155,立创有现货,满足你的需求
专业硬件定制开发,MCU,Cortex-A系列,linux,安卓驱动开发 QQ:393932100

网友M:
确实不太好选

网友C:
G2228的电路图,感觉也很简单。。不过不知道价格是多少

楼主:
各位大拿,
我已经先用可以100%输出的buck芯片打板子,试试看了;板子已经回来,今天可以见分晓;

楼主:
经过测试,上述电路确实可用,5V和3.3V输入都能输出3.3V

谢谢各位大拿的建议和指教。
可以结贴啦!

网友N:
引用 楼主:
经过测试,上述电路确实可用,5V和3.3V输入都能输出3.3V

谢谢各位大拿的建议和指教。

需要LDO供应可以加qq1749757660

网友O(2019-07-30):
单颗芯片实现升降压buck-boost很简单的事情,下面的电路可以帮到你,需要的话直接联系我15915300771微信同号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感谢各位大牛的建议;
实际的问题是:

不知道SEPIC 架构吗?这个功率可是毫无压力。
只需要找一个耐压不低于10V的升压芯片,2个贴片电感,一个耦合电容就全OK了,成本自己算吧。
一个白菜PT1301外推一个AO3400,500K频率,2个CD54 4.7uH的电感,体积自己算,3.3V 0.5A 轻轻松松。

谢谢大牛

网友P(2019-10-24):
用3.3V LDO即可,应用很简单。
推荐CN2626.

网友Q:
矽力杰 SY98002QNC 了解一下

网友R(2020-12-28):
引用 网友C:
台湾致新的G2228,你可以了解一下。输入是1.8V~5.5V,输出i2.8~5.5V,最大输出电流是1.5A,  2.4MHz的。 ...

低功耗,小负载情况下(1mA-50mA),效率如何?